[問題求助] HP 板號 DAY22AMB6E0 REV:E 不開機請教

楼主(2020-04-24):
前輩好
這台的情況是這樣的
一開始是主板短路,充電器一上就保護
使用燒機法找到一顆二極體 PD6 已經不工作
更換後過載保護的問題就解除了,如下圖
電壓是有了,但是電源燈沒有亮
試了觸發沒有反應
開始測各大電感,除了 PL9 有 1V 以外其他都沒有電壓
查到這裡我就盲了,不知道該從何查起
請各位前輩給我指點,萬分感謝

板號 DAY22AMB6E0 REV:E

网友:
"通常"adapter進來會降壓成3.3、 5 V提供各個IC使用。

网友:
HP Pavilion 17-f000sr Quanta Y22A DAY22AMB6E0_schematics.pdf (1.36 MB, 下載次數: 24)
待機電流是多少

楼主:
請問前輩
我要怎麼測待機電流?

网友A:
1.可調式電供
2.直流功率表串接adapter
maybe還有其他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調式電供
2.直流功率表串接adapter
maybe還有其他辦法...

請問前輩
可調式電供要怎麼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可調式電供要怎麼操作?

一般來說adapter提供的電壓電流當設定值,
例如dell 變壓器提供DCV 19V 65W大約3.42A
如果只是確定待機電流,設定3A就夠了
(因為不知道你用的電供最大電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adapter提供的電壓電流當設定值,
例如dell 變壓器提供DCV 19V 65W大約3.42A
如果只是確定待機電 ...

回前輩
我好像有點明白了
就是看我充電器提供額定電壓根電流多少
電供就照那樣供電,只是不要觸發,看主板吃多少電流的意思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好像有點明白了
就是看我充電器提供額定電壓根電流多少

Yes~

网友B:
提外話~

那個 晶片 歪 成那樣 ~ (圖一左中)

這 機板 還能 正 常運作 ?

有點神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外話~

那個 晶片 歪 成那樣 ~ (圖一左中)

蒼蠅大,我也不確定是不是絕緣用,只知道他貼在晶片上,避免和散熱器接觸到,獨顯晶片有的會有整排小電容

有的會用 黃色耐熱膠帶的那種材質,有的會用黑色的一片

他的貼歪歪

像這樣,有黑色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外話~

那個 晶片 歪 成那樣 ~ (圖一左中)

回前輩
是上面的貼紙貼歪了
整張主板上的晶片我都沒動過

楼主:
回前輩
用可調電供打19V 3A 進去
電流只有0.003A,應該算是沒有待機電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用可調電供打19V 3A 進去
電流只有0.003A,應該算是沒有待機電流

你的19V 3V 5V 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9V 3V 5V 正常嗎

回前輩
目前排除了保護問題19V可以進到主板
沒有3V 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目前排除了保護問題19V可以進到主板
沒有3V 5V

PU1 條件有出來嗎
工作流程是這樣的:給芯片20腳提供一個VIN (電源接口直接過來的)。

給6腳分壓得到2.4v-3.1v內的電壓(此電壓作為充電IC檢測適配器)。

當20腳得到主供電,6腳得到適配器檢測電壓,16腳應該輸出6.0V的線性電壓,
4腳就輸出24V去開啟隔離保護管(因為隔離保護管G級電壓必須高於導通電壓5V才能完全導通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離保護通過去之後待機線性一般3.3V會出來(因為要提供給後續的3.3V上拉電壓)

充電IC這時5腳開漏輸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5腳ACOK是3.3V發送給EC(告訴EC適配器接入)
以上為充電IC開起隔離保護所需條件與EC檢測到適配器基本條件。

如何開始充電呢?
電池的DAT SMB CLK SMB與充電IC的DAT SMB CLK SMB並聯到達EC引腳
電池把容量信息與電壓信息等通過SMB總線發給EC
EC檢測到電池相關信息後再通過SMB總線把充電相關指令發送給充電IC充電IC開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是上面的貼紙貼歪了
整張主板上的晶片我都沒動過

是我的電腦螢幕太爛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蒼蠅大,我也不確定是不是絕緣用,只知道他貼在晶片上,避免和散熱器接觸到,獨顯晶片有的會有整排小電容 ...

是我老眼暈花吧~

https://cht.tw/x/tw39y

网友:
這 EC KB9028....我只是碎碎念

Quanta Y22A-MB-E.rar

264.65 KB, 下載次數: 6

點位圖

网友:
J 大~

原來是10年前的無心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1 條件有出來嗎
工作流程是這樣的:給芯片20腳提供一個VIN (電源接口直接過來的)。

回前輩
以下是測得數據

請問前輩
這顆充電IC我好像在很多主板上都看過
它們的工作條件都是一樣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以下是測得數據

BQ的都大同小異 先從4腳 相關線路查起吧 24V沒出來 以前你應該也修過相同問題

网友:
24V 沒出來,看保護隔離的管子有沒有擊穿?

保隔擊穿,BQ24728 起保護 4腳就不出24V開啟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BQ的都大同小異 先從4腳 相關線路查起吧 24V沒出來 以前你應該也修過相同問題 ...

回前輩
我查到PQ17 發現它 1 2腳電壓2V~6V之間亂跳
我從廢板上面拆一顆下來換上也是一樣
所以我想測測看這顆MOS有沒有壞掉
找到了Datasheet
研究了一些前輩的文章之後........還是很模糊
可否請前輩指點一下
以這顆為例,我到底該怎麼測才算正確呢?

補充內容 (2020-4-28 03:15 PM):
這裡我要更正一下
是QM3016D 不是QM3015D
我眼花看錯
15D是P通道,16D是N通道
搞錯怎麼測都是壞的,真是狂抓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查到PQ17 發現它 1 2腳電壓2V~6V之間亂跳
我從廢板上面拆一顆下來換上也是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73866-1-1.html
這篇討論有
會亂跳就檢查相連的電容或電阻

网友C:
BQ 系列的,修久了大概都能記得那幾腳該有的電壓

耐心慢慢查了

你15樓說 19V 有進去是到哪邊呢?
你21樓測 ACDRV 只有 0.9V,並沒有 24V去開啟隔離保護管

過隔離轉共同電壓才算進到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thread-73866-1-1.html
這篇討論有
會亂跳就檢查相連的電容或電阻 ...

請教前輩
我拆下PC167 測得0.1uf 應該沒問題

但是PC168 電路圖上的數據我看不懂
2200P/50V_4 是什麼意思呢?不是uf也不是nf
我用uf單位去測得的數值是0
請前輩指點一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前輩
我拆下PC167 測得0.1uf 應該沒問題

電容常用單位換算
101=100pf
102=1000pf=1nf=0.001uf
103=10000pf=10nf=0.01uf
104=100000pf=100nf=0.1uf
105=100nf=1uf
106=10uf
誤差 J=±5
% K=±10
% M=±20

uF/ MFD nF pF/ MMFD
1uF / MFD 1000nF 1000000pF(MMFD)
0.82uF / MFD 820nF 820000pF (MMFD)
0.8uF / MFD 800nF 800000pF (MMFD)
0.7uF / MFD 700nF 700000pF (MMFD)
0.68uF / MFD 680nF 680000pF (MMFD)
0.6uF / MFD 600nF 600000pF (MMFD)
0.56uF / MFD 560nF 560000pF (MMFD)
0.5uF / MFD 500nF 500000pF (MMFD)
0.47uF / MFD 470nF 470000pF (MMFD)
0.4uF / MFD 400nF 400000pF (MMFD)
0.39uF / MFD 390nF 390000pF (MMFD)
0.33uF / MFD 330nF 330000pF (MMFD)
0.3uF / MFD 300nF 300000pF (MMFD)
0.27uF / MFD 270nF 270000pF (MMFD)
0.25uF / MFD 250nF 250000pF (MMFD)
0.22uF / MFD 220nF 220000pF (MMFD)
0.2uF / MFD 200nF 200000pF (MMFD)
0.18uF / MFD 180nF 180000pF (MMFD)
0.15uF / MFD 150nF 150000pF (MMFD)
0.12uF / MFD 120nF 120000pF (MMFD)
0.1uF / MFD 100nF 100000pF (MMFD)
0.082uF / MFD 82nF 82000pF (MMFD)
0.08uF / MFD 80nF 80000pF (MMFD)
0.07uF / MFD 70nF 70000pF (MMFD)
0.068uF / MFD 68nF 68000pF (MMFD)
0.06uF / MFD 60nF 60000pF (MMFD)
0.056uF / MFD 56nF 56000pF (MMFD)
0.05uF / MFD 50nF 50000pF (MMFD)
0.047uF / MFD 47nF 47000pF (MMFD)
0.04uF / MFD 40nF 40000pF (MMFD)
0.039uF / MFD 39nF 39000pF (MMFD)
0.033uF / MFD 33nF 33000pF (MMFD)
0.03uF / MFD 30nF 30000pF (MMFD)
0.027uF / MFD 27nF 27000pF (MMFD)
0.025uF / MFD 25nF 25000pF (MMFD)
0.022uF / MFD 22nF 22000pF (MMFD)
0.02uF / MFD 20nF 20000pF (MMFD)
0.018uF / MFD 18nF 18000pF (MMFD)
0.015uF / MFD 15nF 15000pF (MMFD)
0.012uF / MFD 12nF 12000pF (MMFD)
0.01uF / MFD 10nF 10000pF (MMFD)
0.0082uF / MFD 8.2nF 8200pF (MMFD)
0.008uF / MFD 8nF 8000pF (MMFD)
0.007uF / MFD 7nF 7000pF (MMFD)
0.0068uF / MFD 6.8nF 6800pF (MMFD)
0.006uF / MFD 6nF 6000pF (MMFD)
0.0056uF / MFD 5.6nF 5600pF (MMFD)
0.005uF / MFD 5nF 5000pF (MMFD)
0.0047uF / MFD 4.7nF 4700pF (MMFD)
0.004uF / MFD 4nF 4000pF (MMFD)
0.0039uF / MFD 3.9nF 3900pF (MMFD)
0.0033uF / MFD 3.3nF 3300pF (MMFD)
0.003uF / MFD 3nF 3000pF (MMFD)
0.0027uF / MFD 2.7nF 2700pF (MMFD)
0.0025uF / MFD 2.5nF 2500pF (MMFD)
0.0022uF / MFD 2.2nF 2200pF (MMFD)
0.002uF / MFD 2nF 2000pF (MMFD)

0.0018uF / MFD 1.8nF 1800pF (MMFD)
0.0015uF / MFD 1.5nF 1500pF (MMFD)
0.0012uF / MFD 1.2nF 1200pF (MMFD)
0.001uF / MFD 1nF 1000pF (MMFD)
uF/ MFD nF pF/ MMFD
0.001uF / MFD 1nF 1000pF(MMFD)
0.00082uF / MFD 0.82nF 820pF (MMFD)
0.0008uF / MFD 0.8nF 800pF (MMFD)
0.0007uF / MFD 0.7nF 700pF (MMFD)
0.00068uF / MFD 0.68nF 680pF (MMFD)
0.0006uF / MFD 0.6nF 600pF (MMFD)
0.00056uF / MFD 0.56nF 560pF (MMFD)
0.0005uF / MFD 0.5nF 500pF (MMFD)
0.00047uF / MFD 0.47nF 470pF (MMFD)
0.0004uF / MFD 0.4nF 400pF (MMFD)
0.00039uF / MFD 0.39nF 390pF (MMFD)
0.00033uF / MFD 0.33nF 330pF (MMFD)
0.0003uF / MFD 0.3nF 300pF (MMFD)
0.00027uF / MFD 0.27nF 270pF (MMFD)
0.00025uF / MFD 0.25nF 250pF (MMFD)
0.00022uF / MFD 0.22nF 220pF (MMFD)
0.0002uF / MFD 0.2nF 200pF (MMFD)
0.00018uF / MFD 0.18nF 180pF (MMFD)
0.00015uF / MFD 0.15nF 150pF (MMFD)
0.00012uF / MFD 0.12nF 120pF (MMFD)
0.0001uF / MFD 0.1nF 100pF (MMFD)
0.000082uF / MFD 0.082nF 82pF (MMFD)
0.00008uF / MFD 0.08nF 80pF (MMFD)
0.00007uF / MFD 0.07nF 70pF (MMFD)
0.000068uF / MFD 0.068nF 68pF (MMFD)
0.00006uF / MFD 0.06nF 60pF (MMFD)
0.000056uF / MFD 0.056nF 56pF (MMFD)
0.00005uF / MFD 0.05nF 50pF (MMFD)
0.000047uF / MFD 0.047nF 47pF (MMFD)
0.00004uF / MFD 0.04nF 40pF (MMFD)
0.000039uF / MFD 0.039nF 39pF (MMFD)
0.000033uF / MFD 0.033nF 33pF (MMFD)
0.00003uF / MFD 0.03nF 30pF (MMFD)
0.000027uF / MFD 0.027nF 27pF (MMFD)
0.000025uF / MFD 0.025nF 25pF (MMFD)
0.000022uF / MFD 0.022nF 22pF (MMFD)
0.00002uF / MFD 0.02nF 20pF (MMFD)
0.000018uF / MFD 0.018nF 18pF (MMFD)
0.000015uF / MFD 0.015nF 15pF (MMFD)
0.000012uF / MFD 0.012nF 12pF (MMFD)
0.00001uF / MFD 0.01nF 10pF (MMFD)
0.0000082uF / MFD 0.0082nF 8.2pF (MMFD)
0.000008uF / MFD 0.008nF 8pF (MMFD)
0.000007uF / MFD 0.007nF 7pF (MMFD)
0.0000068uF / MFD 0.0068nF 6.8pF (MMFD)
0.000006uF / MFD 0.006nF 6pF (MMFD)
0.0000056uF / MFD 0.0056nF 5.6pF (MMFD)
0.000005uF / MFD 0.005nF 5pF (MMFD)
0.0000047uF / MFD 0.0047nF 4.7pF (MMFD)
0.000004uF / MFD 0.004nF 4pF (MMFD)
0.0000039uF / MFD 0.0039nF 3.9pF (MMFD)
0.0000033uF / MFD 0.0033nF 3.3pF (MMFD)
0.000003uF / MFD 0.003nF 3pF (MMFD)
0.0000027uF / MFD 0.0027nF 2.7pF (MMFD)
0.0000025uF / MFD 0.0025nF 2.5pF (MMFD)
0.0000022uF / MFD 0.0022nF 2.2pF (MMFD)
0.000002uF / MFD 0.002nF 2pF (MMFD)
0.0000018uF / MFD 0.0018nF 1.8pF (MMFD)
0.0000015uF / MFD 0.0015nF 1.5pF (MMFD)
0.0000012uF / MFD 0.0012nF 1.2pF (MMFD)
0.000001uF / MFD 0.001nF 1pF (MMFD)
PF=10
的-12次方
,也就是1000000 pF=1uF
uF=10的-6次方,也就是1000000 uF=1F
F(法拉)是電容的單位,電容容量越大相對體積也會越大,一般電容很少見到法拉的容量.
至於常用的102/103/104..............222換算方式如下:
103:紅色是標示電容量,藍色是乘以10的次方數,單位是以pF為基準,換算如下10*10的3次方,也就是
10*1000=10000pF=0.01uF.
再舉個例子222:紅色是標示電容量,藍色是乘以10的次方數,單位是以pF為基準,換算如下22*10的2次方,也就是
22*100=2200pF=0.0022uF
次方數也可以直接在容量後面加零,也就是2次方加2個零,3次方加3個零...........
一般工廠再說電容容量時候1000pF以下是以pF為單位,1000pF~1uF之間就是以次方數來說,1uF以上就是以uF
為單位,所以很少聽到105這個說法了
這是電容單位換算表..希望有所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BQ 系列的,修久了大概都能記得那幾腳該有的電壓

耐心慢慢查了

回前輩
我真的是一個門外漢
我一直很膚淺的認為在主板上的充電器接口有19V就算是有進主板了
前輩請別見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thread-73866-1-1.html
這篇討論有
會亂跳就檢查相連的電容或電阻 ...

回前輩
我查了PR7 PR8 PC167 PC168
都沒有問題
請問還有哪邊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查了PR7 PR8 PC167 PC168
都沒有問題

PQ13 PR29

楼主:
回前輩
PQ13 PR29 拆下來檢查也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PQ13 PR29 拆下來檢查也沒有問題

那就是PU1有問題

楼主:
感謝前輩們指點
這台筆電已經復活
問題確實出在PU1
換掉之後就解決問題了
也剛好手邊有一塊相似度90%的廢板
我才有辦法快速的更換零件
接下來我會放上一些有關這次查修的圖片跟經驗
當作自己的筆記,想學習的朋友也可當做參考
如果有錯,還請前輩們指正

网友:
搬板凳,聽講

楼主(2020-06-05):
幾百年前前輩就交給我要這麼測了
但是我當時完全看不懂,最近才開竅

測前先將MOS管放電 可以拿夾子放電
N管:將電壓調至3V,正極接D極,負極接S極
1此時有電流,則MOS管擊穿短路
2此時無電流,用食指與拇指捏住G極與電源正極一下下,導通有電流則MOS管正常。不導開則開路,MOS管壞。
P管:將電壓調到3V,正極接S極,負極接D極,方法同上!

QM3016D N通道

測前先將MOS管放電 可以拿夾子放電

將電壓調至3V,正極接D極,負極接S極
此時有電流,則MOS管擊穿短路
無電流,繼續下一步

用食指與拇指捏住G極與電源正極一下下,導通有電流則MOS管正常。不導開則開路,MOS管壞

經過以上的測試流程可知,受測的MOS管正常工作
有錯請指正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