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維修實例] 米兔智能故事機 C1 聲音忽大忽小

楼主(2020-04-25):
幫忙小朋友修過那麼多故事機,這台還是第一次看到,口音很對岸
造型挺可愛的,有點像威秀開場裡面那隻

銘排

底部貼紙要慢慢撕開,底下有底板4顆小螺絲

後殼有明顯螺絲3顆,想說解開就OK了
沒想到怎麼翹都翹不開

原來玄機藏在衣服裡,還好沒有暴力拆斷

真面目見人,耳朵發光是led燈珠
電路板看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電池有點大顆,但是銘牌容量才寫500mA

音量部分找到可變電阻
噴一些清除劑後,順利完修^^

不過可變電阻本來轉起來有一點正常的阻力
噴過之後轉起來就好像飛起來,變得很好轉,這樣會不會影響什麼?
感覺好像把裡面什麼增加阻力的融掉了

网友:
可變電阻在製造時會塗上阻尼油,所以轉起來會有一點阻力,如果阻尼油乾了會變的很難轉動,你噴了清潔劑之後把阻尼油稀釋了,所以變的沒有阻力了。

可變電阻大多數的狀態還是要更換解決。

网友A:
電池有點大顆,但是銘牌容量才寫500mA

  那是指這隻兔子肚子餓時, 要用 直流 電壓 5V 電流 500mA 餵食; 而非鋰電池容量, 電池容量單位為 mAh.

  該充電池容量或許有 750~1500 mAh 之間吧 (若下回有需要, 拆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指這隻兔子肚子餓時, 要用 直流 電壓 5V 電流 500mA 餵食; 而非鋰電池容量, 電池容量單位為 mAh.

原來如此,拆開因為電池上面還有貼東西,就沒有拆開來看型號
只是第一直覺,這麼大顆電池怎麼可能是500容量
只看過虛標的,還沒看過大的標小的
原來全部是誤會,是自己理解知識不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