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新機車的全時點燈

楼主(2020-04-25):
上個月將騎了19年的老迪爵換了新活力,新機車聽說2017年有新決策,白天要開大燈?以前常常白天被對面過來的車燈炫的看不到路,想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原先購車前老闆答應要將大燈改成有開關,也食言而肥,想請教對機車內行的大大,大燈遠近燈的開關是不是可以從手把上面那裡撬開?想將近燈的接點弄成開路,因為晚上騎車的機率不高(幾乎沒有),這樣白天切到近燈時大燈就不會亮了,若是晚上騎車,開遠燈就好,這樣的想法是否可行?

補充內容 (2022-4-16 10:24 PM):
歷時兩年了,近燈今天終於燒了,沒了大燈的耗電,希望電池可以撐久一些。

网友A:
三哥好~~     大燈  弄成開路     變更有法律問題   出廠 大燈角度調整設定有依據的  !    最好不要

网友:
晚上開遠燈很危險~~

网友:
聽說亂改,會被開單

网友:
我一台檔車是全時大燈,一台國產大羊是感應式頭燈.有時我會強制切到大燈開啟
另外的小車沒這些設備,我最少都會手動開小燈,光線稍暗我就會開大燈

我覺得開大燈比較安全耶,不要去改比較好

网友:
如果真的很不習慣也不想在大白天點著燈籠騎車的話,那就建議將燈泡近燈觸點貼上絕緣膠帶就好(前提是晚上真的沒在騎車),新車各部功能還是不要更動比較好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都建議,我的意思是將近燈的功能OFF掉,開關切到遠燈時還是會亮的,現在的狀況是新車才有全時點燈,過個幾年後,舊車全淘汰了,每輛車都點上,也沒特殊說那輛有大燈,會比較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都建議,我的意思是將近燈的功能OFF掉,開關切到遠燈時還是會亮的,現在的狀況是新車才有全 ...

阿三哥 沒聽過社會黑暗嗎?

网友:
新車都是全時點燈的...

如果你會自己做開關的話 不用擔心就改吧

如果不會 就上網找套件 拆拆裝裝接一接 就可以了..

這基本上沒調杯杯在抓的啦...

网友B:
之前跟小師傅討論正規套件改線路滿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跟小師傅討論正規套件改線路滿多

很讚耶!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在2019/10/02 牽的光陽Nice 100 一般版

也有想改裝開關~~ 機車行老闆說加500~1000的可以安裝開關

全時點燈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如果都是短程騎乘,說怕回充電力不足

容易造成電瓶壽命不常,所以那時有想買套件來改,後來就....想想而已

現在還是一樣就讓他全時點著吧, 想到拔電瓶來充一下

套件很方便都對插,  我看我這台是如此

网友:
上面影片裡的繼電器方案不好....因為透過遠近燈切換當點燈開關,預設值是遠光燈~

天兵晚上一開燈預設遠光,要是沒有再切回近光燈將造成用路人危害.....

主要就是少一個挖洞放開關的成本...

网友:
話說去年換大白時,也有全時點燈的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10-1-1.html

有一位會員跟我提到他的機車比我早換半年,結果大燈的燈泡燒了,到機車行一問好像要4xx元,問機車行老闆為何這麼快就壞掉?老闆回答因為新型機車騎車就點燈,當然使用壽命就比較短,因為原廠的鹵素燈很熱,後來他自己去認識的材料行買一個LED的燈泡,然後買一條分接線,發動前開關只要切在近光燈,那大燈是不會亮的,晚上需要開燈時,把開關切到遠光燈即可,如果要使用近光燈,那再切回近光燈即可。

所我也請他幫我買一個LED燈泡跟分接線,並幫我裝好,現在我的大白機車白天騎車只有斜板兩邊的燈會亮,但是大燈不會亮,要開大燈也是直接從遠近燈開關切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在2019/10/02 牽的光陽Nice 100 一般版

也有想改裝開關~~ 機車行老闆說加500~1000的可以安裝 ...

+1!正規套件就五百以上加個工就接近一千以上

网友D:
廠商應該設計LED日間行車燈.......可是他們都選擇點亮頭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廠商應該設計LED日間行車燈.......可是他們都選擇點亮頭燈

是的,我當時也是跟會員提到就用斜板上那兩個燈當日行燈,大燈部份可延用開關方式解決。

网友:
只要不開遠光燈,對向來車很難被近燈閃到眼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當時也是跟會員提到就用斜板上那兩個燈當日行燈,大燈部份可延用開關方式解決。 ...

按照法規~~頭燈開啟後日間行車燈必須熄滅.....其實只要多組日間行車燈電路即可,

光源用LED還很省電不造成電系負荷過大。點亮頭燈在鹵素頭燈的車款上負擔就很大

了,萬一廠商便宜行事搞不好點亮頭燈後充電電流還必須在高轉速下才能滿足電系需

求咧(低速、怠速狀態下就虧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法規~~頭燈開啟後日間行車燈必須熄滅.....其實只要多組日間行車燈電路即可,

光源用LED還很省電不造 ...

廠商車子賣出去了,才不管你後續有沒有電,兒子買的那輛,一年半不到,電池就掛了,很想問候設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照法規~~頭燈開啟後日間行車燈必須熄滅.....其實只要多組日間行車燈電路即可,

光源用LED還很省電不造 ...

我新買這台機車,鎖匙一開大燈跟下方照片的兩個小燈就一起亮了,這兩個小燈應該就是日行燈了,我也不知道頭燈為什麼要設計一起亮?

頭燈的燈泡聽會員說一個要4xx元,價格也不便宜,白天也亮除了燈泡壽命縮短,再來就是耗電。

楼主:
我的活力是要引擎啟動後,電燈才會自動亮,只不過到底是吃電池的電還是吃發電機?就不得而知了。我是打算先騎到一千再動手改,更希望近燈趕快燒了,晚上騎的機率不高,燒了就等於是沒開燈。

网友F:
我就搞不懂大白天要開燈 ?  (燈泡 老闆  & 電池廠商  要求 ) ?

如果怕白天有時視線不佳 , 為什麼不能加自動的裝置呢?

相信 不會是很 困難的 事吧~

网友:
有開車,就會知道後照鏡視野死角邊緣,
後車有燈沒燈,差別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商車子賣出去了,才不管你後續有沒有電,兒子買的那輛,一年半不到,電池就掛了,很想問候設計的。 ...

要大聲地問候~~~您老母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新買這台機車,鎖匙一開大燈跟下方照片的兩個小燈就一起亮了,這兩個小燈應該就是日行燈了,我也不知道 ...

我那台老古董有個很奇特的~~~"車幅燈".....也跟你一樣在斜板上有兩顆恆亮的黃燈...

燈號開關三段的OFF>小燈(全部燈僅頭燈不亮)>頭燈(全車燈亮)...

有時天色昏暗還不到開頭燈時我就開到小燈....那兩顆車幅燈就很明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活力是要引擎啟動後,電燈才會自動亮,只不過到底是吃電池的電還是吃發電機?就不得而知了。我是打算先 ...

要分析一下電路~~~假如吃電瓶電那很虧喔!!~

因為一開電門開關大燈就點亮,引擎要啟動燃油噴射系統本身就很吃電了,還要負擔大燈?

如果常常短途行駛(10分鐘)那電瓶應該經常吃不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就搞不懂大白天要開燈 ?  (燈泡 老闆  & 電池廠商  要求 ) ?

如果怕白天有時視線不佳 , 為什麼不能加自 ...

白天點燈在路上會很顯眼,能引起其他用路人注意,那是歐盟法規台灣照抄~~

一來台灣速克達歐洲賣很多要符合歐盟規範
二台台灣政府沽名釣譽很愛從善如流

在台灣用路觀念正確比白天開燈強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白天點燈在路上會很顯眼,能引起其他用路人注意,那是歐盟法規台灣照抄~~

一來台灣速克達歐洲賣很多要符 ...

忘了點燈的目的在哪 ?

真正會發生車禍原因是什麼 ?

相信大家心裡都很明白 ~

去強制這個 有必要性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忘了點燈的目的在哪 ?

真正會發生車禍原因是什麼 ?

這個6期改5期頭燈線組運作原理是什麼?.....

遠/近光開關控制4P繼電器的運作......其實就是在頭燈燈泡與遠近光開關之間動手腳....

....4P繼電器需要一個線圈電源....GND沒疑慮...電源取哪?...遠近開關入?...

P4繼電器被控制端兩點....IN接....?....OUT接?...遠光燈?

网友G:
白天(騎車/開車)開燈是對的,只是有些燈...
不知道是亂改(自已改),還是亂切(近光不開,開遠光)...
常常有人開錯燈,最常見的就是亂開霧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白天(騎車/開車)開燈是對的,只是有些燈...
不知道是亂改(自已改),還是亂切(近光不開,開遠光)...
常常有人開 ...

還有一寶是把透明燈殼方向燈的黃色燈泡改成藍色的...
好歹用清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還有一寶是把透明燈殼方向燈的黃色燈泡改成藍色的...
好歹用清光的吧...

這都可以舉報的~~方向燈有法規規定顏色的..前面白色、黃,後面黃、紅..

网友:
有人可以跟我分享網拍中那種免裝三段頭燈開關用遠近開關控制頭燈的電路嗎?

一直搞不懂原理~

网友:
我的機車也是全時點燈,沒有開關;如果怕閃到對面的人就調整燈具的高低調到最低就不會照到別人囉,同時又保有行車的安全性。 沒改超白光或led的其實照到也不會不舒服。開到遠燈除外。

网友I:
題外話..
晚上偶爾 會從後照鏡裡的強光 被反射的很不舒服...
他們是故意要照? 我覺得可能是不知道這樣是遠光燈吧.... =  ="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bbs.pigoo.com/thread-19847-1-1.html

感謝你這篇文~~我居然遺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題外話..
晚上偶爾 會從後照鏡裡的強光 被反射的很不舒服...
他們是故意要照? 我覺得可能是不知道這樣是遠 ...

沒錯!~就開遠燈一路騎~~~

以後警察假如要抓"頭燈改裝",可以抓開遠光的機車..

网友:
米覺得全時點燈是好的措施,但是必須搭配LED頭燈或是LED大燈,不然過沒多就機車電瓶就會掛掉了,因為發電機發電量無法回充至電瓶造成,然後機車就顧路了,現在機車廠才不管你發電不夠或是三天兩頭換電瓶,只要車能大賣就好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搞不懂大白天要開燈 ?  (燈泡 老闆  & 電池廠商  要求 ) ?

如果怕白天有時視線不佳 , 為什麼不能加自 ...

搞不懂大白天要開燈 ?  (燈泡 老闆  & 電池廠商  要求 ) ?

台灣就是喜歡COPY國外的法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哥好~~     大燈  弄成開路     變更有法律問題   出廠 大燈角度調整設定有依據的  !    最好不要  ...

變更有法律問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