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方法能找出飲料蓋的圓心?

楼主(2020-04-27):
平面找出圓心方法我懂,那這圓蓋子該如何解?

网友:
套上  圓圈板/製圖板  中心就出來了

网友:
畫幾條直線就有解

网友:
1.拿根針抓個大約頂看看, 能接近平衡的, 就是圓心了
2.算外圓蓋刻度
3. 前2法會眼花 , 可以膠帶繞一周, 標記起終後解下膠帶長度標出四等分
    膠帶重繞回的圓蓋前述記號對向正交得圓心

网友:
圓周任意取兩點連線 連線的中心點做一條垂直線
再另取兩點連線 再做一條中心點垂直線
垂直線交點就是圓心

网友:
45度 90度中心劃線規

网友:
想了解一下,要準確圓心的用途?

网友:
不管立體還是平面還是空間,三角定位。

网友:
你還有圓規嗎,或是卡尺,量你的蓋子,減一半,以三角形的三個點畫三次就會有了,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
用圓規在紙上畫一樣的圓~
將瓶蓋對上去~
紙上的中心點就是瓶蓋的中心點~

网友:
大部分蓋子本身就有模具紋路.看紋路就有中心點了

网友:
蓋子側邊就有用來打開蓋子增加磨擦的橫線條,數有幾條,然後照出對稱橫線條劃出一線、一共要劃二線就有相交的一點就是中心點

网友:
可以量到最長直線(直徑)
就可以得到中心...

网友:
只要一張紙就可以了
將紙放在手心...用蓋子壓印出一個圓
將紙(圓弧)對摺兩次...交叉點就是圓心

网友:
還是老灰狼前輩厲害!

网友A:
好吧!沒紙沒工具只有筆的方式那就數一下箭頭處的瓶蓋直線數量除以4畫兩條直線
直線交叉處就得出圓心
樓主還沒出聲
用於何處?準度為何?~~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沒紙沒工具只有筆的方式那就數一下箭頭處的瓶蓋直線數量除以4畫兩條直線
直線交叉處就得出圓心
樓 ...

樓主可能在考大家
然後躲在暗處看大家的笑話

网友:
大家的方法都好棒
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