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InFocus XT-50IN800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0-04-27):
InFocus XT-50IN800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InFocus XT-50IN800

2.故障情形~LED背光局部燒毀,導致畫面下方陰暗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面板位址板整合了T-CON電路

8.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9.拆解面板模組檢測LED燈條狀況有多顆燈珠燒毀,架構為1燈條右側投光式,長度623MM/條,燈珠總數68燈/17燈一串/分4組輸出。
準備新式燈條代用

10.用吹風機加熱可加速拆開故障LED燈條背膠

11.代用燈條貼合點燈測試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感謝分享! 學習中! 請教燈條可在何處取得?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維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 小弟我之前拆一台一樣機型的....
他面板的眶黏住拆不起來一不小心就把屏用破...
哀....

网友:
i這台算是便宜,所以壞的也快,也因為還很新,物主才會要修修看!

网友:
恭喜完修~
請問照片中的吸盤哪邊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小弟我之前拆一台一樣機型的....
他面板的眶黏住拆不起來一不小心就把屏用破...
哀.... ...

我也是....拆的時候上面的膠黏的不緊一拿就起來,下面那一條黏的很緊一發現拿不起來已經來不及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20-05-28):
好棒喔!!  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