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42X7000D 背光1秒即暗 黑屏

楼主(2020-04-28):
初入門第一次修理液晶電視,抱著汲取經驗的心態,向各位前輩學習。還請指導!

已經閱讀過2篇前輩的維修經驗,也研究了幾天,但還是稍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才詢問
[液晶電視] CHIMEI TL-42X7000D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維修實例] CHIMEI TL-42X7000D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暨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

(之前有請原廠來維修,電源版是好的,高壓板無過電,為高壓故障,於是換了高壓板(Master/Slave)。

目前故障情況是;
早上開機後有聲音有影像但亮約1秒就暗了(背光跟影像一起消失),應該是背光跳保護。
中午開機後畫面閃了一下,影像暗到看不到,然後就背光保護了
有把高壓板到邏輯板的動態背光連接線拔掉,情況還是一樣
(在想會不會是燈條故障的可能性)

參考過貴站前輩的維修經驗,(主機板/邏輯板)也有可能
但 TL-42X7000D 的通病好像是 FP1保險絲燒壞了,所以推測應該是邏輯板

目前是卡在
1.若直接換了邏輯板,怕又直接燒壞保險絲
因2篇維修文中都有提到若面板位址板的零件有短路就會燒壞保險絲
有試著拆,但拆到一半卡住,怕硬拆把面板拆壞所以來請教拆法
(下面有面板位址板數值但不知是否為故障,若數值對應就不用到拆面板了)

右上角紅框處(4條軟排線已拆除) 量測數是3.28  wet前輩是3.98
還請前輩告知現在該往哪邊檢修呢?下面是各測量結果

型號:CHIMEI TL-42X7000D

電源板 24.1V/11.8V/5V

主機板 11.8V

邏輯板 FP1=0 應該是燒了

高壓板 Master 24.1V

高壓板 Slave 24.1V

倍頻版

補充內容 (2020-4-29 03:04 PM):
原想修改內文但已不能編輯,可能寫得不好所以才沒人回。
目前已知燈條故障

网友A:
建議你將邏輯板上連到高壓板的軟排線拆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將邏輯板上連到高壓板的軟排線拆掉試試

邏輯板連到高壓板的線只有一條 (是指動態背光連接線嗎?)圖1左邊那條嗎

如果是的話,已拆過;情形還是一樣

楼主(2020-06-10):
剛好朋友有空幫忙檢修,最後說是 倍頻板 的問題,拿回來就OK了

(不知道為什麼跟 倍頻板 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