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緯GPC-3030D有電壓沒有電流

楼主(2020-04-29):
要和前輩請問一下

我手上有一台本來好的,可是這幾天我要調整電流都不給調整了

有看到老大有維修記錄,在想說是不是一樣2SD880,這一顆壞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951-1-2.html

网友A:
電流不給調整........,你是怎麼操作的呢?

网友B:
先歸零,電流轉一點,不會動,電壓轉一點,正負極短接,就可調電流

网友C:
有沒有把該通道輸出端子短路再調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不給調整........,你是怎麼操作的呢?

先歸零,電流轉一點,不會動,電壓轉一點,正負極短接,就可調電流

有用這個動作,電流一直沒有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歸零,電流轉一點,不會動,電壓轉一點,正負極短接,就可調電流

有用這個動作,電流一直沒有上來

有一次機子,在調整時,有冒煙,在來就不能調整電流了,但是電壓都可以正常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把該通道輸出端子短路再調電流?

先歸零,電流轉一點,不會動,電壓轉一點,正負極短接,就可調電流

有用這個動作,電流一直沒有上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歸零,電流轉一點,不會動,電壓轉一點,正負極短接,就可調電流

有用這個動作,電流一直沒有上來 ...

輸出端子沒短路時電壓可以調上來嗎?短路之後電壓顯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出端子沒短路時電壓可以調上來嗎?短路之後電壓顯示多少?

輸出端子沒短路時電壓可以調上來嗎?  可以的

短路之後電壓顯示多少?  不會變 , 例如:沒有短路5V,短路也是一樣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輸出端子沒短路時電壓可以調上來嗎?  可以的

短路之後電壓顯示多少?  不會變 , 例如:沒有短路5V,短路 ...

那就是輸出開路或是短路到不正確端子,要短路+跟 - ,不是+對 COM。
正常來說,短路之後電壓表要顯示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輸出開路或是短路到不正確端子,要短路+跟 - ,不是+對 COM。
正常來說,短路之後電壓表要顯示為0 ...

上面有 — GND +

我是用—和+短路 電壓錶沒有變0

不知我要如何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 — GND +

我是用—和+短路 電壓錶沒有變0

請貼上短路連接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 — GND +

我是用—和+短路 電壓錶沒有變0

1.輸出端子開路?端子間應量不到電壓了.
2.外接導線開路了.

楼主:
我的操作

一. 我要調電流時 ,上面有個開關AMPS和VOLTS  ,VOLTS  ,切AMPS  ,  — GND  +  ,  —和+會短路 ,

二.,轉動CURRENT,轉動時c.v燈會亮(錄燈),(VOLTAGE有轉到5V了),機子上的電流錶數字都是0.00

三,有在加上一點點電壓,在轉動CURRENT還是一樣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操作

一. 我要調電流時 ,上面有個開關AMPS和VOLTS  ,VOLTS  ,切AMPS  ,  — GND  +  ,  —和+會短 ...

在短路線開路跟短路的狀態下測量輸出+ - 端子電壓各是多少?

請檢查中間那兩顆開關是否都在彈起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短路線開路跟短路的狀態下測量輸出+ - 端子電壓各是多少?

請檢查中間那兩顆開關是否都在彈起狀態? ...

在短路線開路跟短路的狀態下測量輸出+ - 端子電壓各是多少?

我用三用電錶量,
開路 : 黑棒接— 紅棒接十 5.6V
短路 : 黑棒接— 紅棒接十 5.6V

請檢查中間那兩顆開關是否都在彈起狀態?

二顆都是彈起的狀態

我如果CURRENT轉到最左邊,就是沒有輸出,電壓會變成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短路線開路跟短路的狀態下測量輸出+ - 端子電壓各是多少?

我用三用電錶量,

那就是短路線不通啊,先排除短路線問題。

端子那邊先不動,鱷魚夾這側開路,用電表測量紅黑鱷魚夾電壓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操作

一. 我要調電流時 ,上面有個開關AMPS和VOLTS  ,VOLTS  ,切AMPS  ,  — GND  +  ,  —和+會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短路線不通啊,先排除短路線問題。

端子那邊先不動,鱷魚夾這側開路,用電表測量紅黑鱷魚夾電壓是 ...

請問是這樣子嗎?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url?sa=t& ... Fw1u9hgDkyRd9WnwUSV

電流設定可以參考這PDF檔
一模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樣子嗎?

對,沒錯。

在這種狀態下把紅黑測試棒短路,看外接電錶顯示如何?

或是把電表紅棒插到20A插孔,檔位撥在直流20A檔,電表紅棒接觸+端子,黑棒接觸 - 端子,看電表顯示是多少?

网友:
個人不負責任判斷   類似電流表  掛掉的 概念 從電流顯示器往回查

网友:
正常電流調節
設電壓 5 v - > 正常 + -  (5v) 短路 ->顯示 電壓 0v  ->調電流值 可調節電流值 顯示電流值 X.X A.
無法調節電流值 請 樓主 檢測 調電流值VR 是否故障及電路相關部份..
PS:樓主不是說了 燒焦煙出來 為何不去找燒焦煙何處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