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開關電源功率加大方法

楼主(2020-04-29):
1.此電路使用了AC雙橋式整流,雙PFC電感等特殊方式來加大電源整體功率,如何從電源板跑出線路圖?請收看本視頻的說明.

2.準備好空白圖紙,你也來試著畫一張圖吧.
3.想想4支腳的橋式整流器與3支腳的整流器(內含雙2極管),如何連接使其存在相關性?

网友:
兩個橋式負端並聯之後線路跑錯,是經過濾波電感線圈之後才算接地,照影片上的畫法等於負端濾波線圈無效。

▼應該是這樣才對

橋式整流兩個交流輸入端接在一起這個方法我使用過,等於往正負端各兩顆二極體並聯,可以使用在半波整流正負電源或全波整流正負電源。

网友:
讚! 感謝Ciko老師的分享!

解析的很詳盡,又針對其特殊方式增加電源功率做深入淺出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