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B360-F PRO 無法開機求BIOS

楼主(2020-04-29):
MSI B360-F PRO BIOS更新後無法開機求助BIOS~~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1.沒過保,送原廠刷! 送修原因:不開機
2.過(無)保,找燒錄器+燒錄夾(或SPI線)
  不在意 DMI資料,可直接刷官網 BIOS
3.想保留 DMI資料:
  官網下載 BIOS,不要急著刷官網 BIOS
  用燒錄器讀取主機板原始 BIOS,
  分析取出含有 GbE,DMI(UUID,SN..)模塊.
  整合進官網 BIOS 再上 燒錄器 刷寫.

PS:不熟保留 DMI資料,燒錄器讀取主機板原始 BIOS檔案,可PM給我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就有了
https://download.msi.com/bos_exe/mb/7B25v18.zip

主機板本來可以開機的,我更新這個bios後變成開機無畫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沒過保,送原廠刷! 送修原因:不開機
2.過(無)保,找燒錄器+燒錄夾(或SPI線)
  不在意 DMI資料,可直接刷官網 ...

主機板己過保了..

网友:
不用先縮圖到800*600,只要圖檔小於2M都可以直接傳上去,系統會自動縮圖成論壇合適大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上次我記得已經勸導過你了,這篇你只有第一張照片有做插入圖片的動作,希望下次都能遵守。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本來可以開機的,我更新這個bios後變成開機無畫面了..

送原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