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42X7000D 面板拆解

楼主(2020-04-29):
目前狀況:開機後閃一下黑屏

已知情形:燈條(6).(7)故障不亮燈

能否請前輩教導面板如何拆解。

ps.上網查了很久,沒找到有人賣此機燈條,不知該去何處購買。還請前輩告知,謝謝!

高壓板 Master

网友A:
不一定是燈管壞~
可能是高壓板壞了~
露天有賣二手高壓板~一組二片才一百元~

可以買回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燈管壞~
可能是高壓板壞了~
露天有賣二手高壓板~一組二片才一百元~

已買換過,情形還是一樣

此機是雙高壓,可將連接燈條的連接線全部拔掉,一次只插一條測試

經測試;(6)(7)二條不亮,故研判應是此故障引起背光跳保護而熄滅

這樣不知對嗎?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11-1-1.html
參考一下改LED~
個人也沒換過燈管~
目前遇到背光壞~
換換二手高壓板~
不行的話~
再試著改LED~

面版不會拆~
那就請自行GOOGLE研究研究~

楼主:
這麼剛好,目前就搜尋到第3頁正在看這篇
也已經GOOGLE無數遍才上來求救
看來只好硬著頭皮試試看了

目前是在想說是不是用 液晶電視通用燈條LED燈條 就必須要改機版?
(還在研究中....)

网友B:
拆燈箱看看,曾修過冷陰極管斷路打火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燈箱看看,曾修過冷陰極管斷路打火跳保護

看來也只好硬拆了

只是不知道這CCFL燈管有辦法買到一樣規格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來也只好硬拆了

只是不知道這CCFL燈管有辦法買到一樣規格的嗎?

你如果是指同型號燈管,那很困難買到一樣的!
如果買新的燈管,那最好也是全換,否則可能會出現換新燈管的位置比其它還亮的情形,有時會很明顯,多年以前我家的電視就是壞一支燈管,換上新燈管的地方就比其它地方亮,越看越不爽,就送給某位朋友了。
不在意就另當別論,小經驗參考看看

网友D:
打開燈箱看燈管座有沒有絕緣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是指同型號燈管,那很困難買到一樣的!
如果買新的燈管,那最好也是全換,否則可能會出現換新燈管 ...

好的,謝謝您寶貴的經驗;全換掉至少不會有其他的問題。

燈管應該是3V(知道有3&6),如果以同V同數量來做更換,還需要注意修改機版的問題嗎?
因為參考過板上許多文章,都有做一些升降壓以及其他一些調整來配合燈箱背光,如果這樣可能就超過能力所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開燈箱看燈管座有沒有絕緣上的問題

好的,會檢查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會檢查看看,謝謝

期待你的完修

楼主(2020-06-10):
剛好朋友有空幫忙檢修,最後說是 倍頻板 的問題,拿回來就OK了

(不知道為什麼跟 倍頻板 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