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5-573PG 不過電,變壓器進保護,求點位圖

楼主(2020-04-30):
前輩大家好:

    小弟有一台acer筆電發生了問題

       只要電源一插上去,變壓器就進保護了,沒有電壓輸入電腦

       有量一下主機板剛進去的小顆SMD電容,都是導通的

       是我這個可以用燒機大法嗎?下去會不會只要導通的SMD電容都會燒了?

       因為沒有用過燒機大法,想要在確認一下,是不是直接用恆流電源器,接電腦電
源輸入的紅黑線,電源大約開5V,在用手去摸看看那一顆電子零件發燙,或是燒了,不
知我這樣子對不對,麻煩前輩指教

這一張紅色圈起來的是導通

网友A:
請使用可調式電供,"降低電流"找出短路元件!

MLCC導通表示有短路元件與主電源連接,需要排除!

補充內容 (2020-4-30 10:47 AM):
不一定是MLCC也有可能是MOSFET

网友B:
先試3V 1~3A看看吧
沒有電流的話再加到5V試試
要有電流零件才會發熱
個人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使用可調式電供,"降低電流"找出短路元件!

MLCC導通表示有短路元件與主電源連接,需要排除!

目前有用5V 3A  電壓下去

有發現三個發熱,
SMD電容有解下來量是正常的
MOS目前還沒有解下來,要拿熱風槍才敢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試3V 1~3A看看吧
沒有電流的話再加到5V試試
要有電流零件才會發熱

目前有用5V 3A  電壓下去

有發現三個發熱,
SMD電容有解下來量是正常的
MOS目前還沒有解下來,要拿熱風槍才敢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用5V 3A  電壓下去

有發現三個發熱,

零件解下來測之外,還要測空腳有沒有短路
有時候是周邊零件壞造成的

网友C:
VIN 短路了啊,還是朝 隔離保護MOSFET、充電 IC 、電容、查吧~

1.5 MB, 下載次數: 29

電路圖

365.67 KB, 下載次數: 26

點位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有用5V 3A  電壓下去

有發現三個發熱,

使用熱風槍前, 附近的connector記得要遮蔽,不然會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 短路了啊,還是朝 隔離保護MOSFET、充電 IC 、電容、查吧~

感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熱風槍前, 附近的connector記得要遮蔽,不然會熔掉!

請問用這個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這個可以嗎

你的圖應該會被念

這隔熱膠帶應該是有一點保護,但是超過200度還是會溶掉
主要還是用對吹嘴跟控制風量還有方向比較重要

网友:
不是都用這種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用這個可以嗎

這種的加熱後很臭~~我通常用在避免短路的地方當絕緣用~

耐熱又能絕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用5V 3A  電壓下去

有發現三個發熱,

這個你先看看底部是否有焊盤 ~

如果没有的 , 用不到 熱風槍 呀 ~

直接 滿鍚 就很容易取下來  ~

网友C:
剛剛看了一下 VIN,好像是已經轉成共用電壓了,

你圈起來發熱的 MOSFET 管是轉換成 +VGACORE

要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看了一下 VIN,好像是已經轉成共用電壓了,

你圈起來發熱的 MOSFET 管是轉換成 +VGACORE

最後發現背後有一顆會非常非常熱,換過還是一樣 PQ14

PQ14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發現背後有一顆會非常非常熱,換過還是一樣 PQ14

黃色圈圈是不是有修過的痕跡 還是我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黃色圈圈是不是有修過的痕跡 還是我看錯

Smd電容我有解焊下來量有沒有壞掉

只是回焊回去的功力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