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AS-10301電話故障

楼主(2020-04-30):
各位先進們好,小弟這邊有一台AS-10301的來電顯示電話,目前的問題是無法撥出,一按數字按鍵,燈號就會閃3次,並且發出嘟嘟嘟3聲,已經已用酒清清潔過,但問題還存在,煩請各位先進予以指導,感謝

紅燈

紅燈

网友:
先換電池試試,再不行,拆了先外觀檢查一下~

网友:
可接可對話嗎 ?  如果是這樣 你要看看基板是否是撥號IC故障 或是鍵盤對應到IC的線路有問題

楼主:
可接也可對話,謝謝

网友:
長控key是否有鎖?

楼主:
長key沒鎖,後來有把幾個點重焊、換電池、清潔按鍵及調整日期,最後又莫名其妙的好了,感謝版上的前輩們提點

网友:
沒看到電路照片.
不過修電話第一個要檢查就是HOOK開關是否接觸不良......

https://www.strongpilab.com/noise-in-phone-fi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