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W1688XG 拆解軸心問題!

楼主(2020-04-30):
東元變頻洗衣機.因脫水辣辣叫.確認是培林問題~
問了原廠新的軸心......是要嚇死誰啊..4~5千元
於是拆解更換培林是最省錢的.但是拆到最後發現問題了.
這個鎖內桶的螺絲盤不知如何拆解.....
想請問各位大大們有拆過的經驗嗎?
請提供資訊~謝謝

請問這鎖內桶的螺絲盤要怎麼分解.是可拆式還是不可拆?
若能拆下這螺絲盤.換培林就囊中取物了~

网友A:
一般都是換整組
是有人只換培林 怎拆我是沒拆過
有想過培林為何會壞 因上端防水出問題 滲水進去使培林遇水壞掉的
所以防水沒一起換 還是撐不久

网友:
換新品4.5千元挺傷荷包的.如果巴黎大大沒問到如何拆軸承.必須要整組更換的話.有個不成熟的建議試試看.既然只是喇喇叫.表示軸承只是沒潤滑.還沒到卡死不能用.可以先傾斜(不讓鹽酸倒灌入後部).用稀鹽酸洗洗.把水垢.鐵鏽甚麼的大概解離一下.然後沖水洗掉鹽酸.然後wd-40多沖洗幾次.把軸承內部鐵鏽洗出.盡量洗到鐵鏽水色淡化.再來用矽潤滑油噴噴(用噴得比較好滲入小隙縫).用矽潤滑油是怕wd-40比較易揮發.撐不久.然後上黃油.雖然不好滲入軸承內.加加減減有用.這種應該是密封軸承.廠商會說不用上油.但用久了還是可以滲入的(用噴的才行.直接抹黃油不好用).我的山葉機車.前輪一直吱吱叫.去機車店.技師說這是密封軸承.無法上油.我用wd-40多噴幾次.聲音就沒了.洗衣機等到真的卡死或是無法忍受再換新零件吧

网友B:
對了.順便說一句.我看齒輪端跟軸承軸心材質好像不一樣.可能是鎻牙結合進去的.用逼猴(拔輪器)拔軸承.可能前端齒輪段要先退出.不然一歪斷掉.麻煩就大了.不歪也可能齒輪端材質不夠力出問題.還有.有些軸心要退軸承.可能整隻軸心要先退出.也就是2邊都要拆掉.以前上班公司機工課技師拆馬達.減速機或是傳送齒輪軸承.我在旁邊看.技師順便指導的.他們是把整隻中軸拆出才拔軸承.順便看看軸心有無磨損.大大的應該沒有.因為還會喇喇叫.我們以前經常是軸承卡死.馬達夠力.軸心還在轉就磨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換整組
是有人只換培林 怎拆我是沒拆過
有想過培林為何會壞 因上端防水出問題 滲水進去使培林遇水 ...

你好..若能分解就一起換掉.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順便說一句.我看齒輪端跟軸承軸心材質好像不一樣.可能是鎻牙結合進去的.用逼猴(拔輪器)拔軸承.可能前 ...

你好..後端已經分解了.現在就是前端不知如何退出那個螺絲盤....
我也有試著將培林蓋打開清洗(內部沒生鏽).然後從新上油.依然無法改善...

网友C:
要不要把結合點刷洗乾淨,再看看是迫緊的還是鎖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把結合點刷洗乾淨,再看看是迫緊的還是鎖牙的。

你好..檢查過了.沒有接合點.....

网友B:
如果前端齒輪段跟軸心沒法拆開.還有一種取巧辦法.量軸心尺寸.去裁一段厚鐵管或是厚唖管.長度要大於軸承到齒輪端的長度.套在軸心.逼猴頂在軸承座跟厚鐵管(要注意不要頂到齒輪段).先把軸承跟軸承套分開.拿出軸承套.壞的軸承用手持砂輪機切掉後換新.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吧.不過逼猴要夠大隻..不然長度不夠.這樣試試看吧.外面這邊沒扣環吧

補充內容 (2020-5-2 06:09 AM):
要先確認軸承是從內側裝進去的.或是內外都可以裝.如果只能從外側裝軸承.不能用這方法.不然軸承座會破掉

网友:
C型環嗎?

楼主:
你好..沒有C行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端齒輪段跟軸心沒法拆開.還有一種取巧辦法.量軸心尺寸.去裁一段厚鐵管或是厚唖管.長度要大於軸承到齒 ...

你好..齒輪與轉盤之間還有止水環.這方法行不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齒輪與轉盤之間還有止水環.這方法行不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q1SU-Caqg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q1SU-Caqg

大大感謝~我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