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電表液晶偏光膜更換

楼主(2020-05-01):
1.小型計算機或數字電表等,常在長時間使用後,因各種因素導致畫面顯示異常,在更換或購買偏光膜時,又該如何稱呼此偏光膜名稱?
2.在影片下方該作者提供了常見問題的提示,你可去看看並加以了解.
3.影片中也引導我們如何在不通電時,如何找出適當的偏光角度,它的重點是?

网友A:
請問大老這個偏光板哪裡購買.正確名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老這個偏光板哪裡購買.正確名稱是?

在#1F有堤示(2.在影片下方該作者提供了常見問題的提示,你可去看看並加以了解)..我準備先進一些不同的的底片來試試.有興趣可自行查詢淘寶相關產品並購買.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0128328468

网友B:
有人要發團購嗎?想插一腳。
有蠻多黑白小液晶都有這現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人要發團購嗎?想插一腳。
有蠻多黑白小液晶都有這現象。 ...

+1很多電表跟計算機,偏光片都壞了,也不懂得買幾度,有團購也要跟

网友:
若有團購,我也要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很多電表跟計算機,偏光片都壞了,也不懂得買幾度,有團購也要跟

下偏光片(底片)的度數是需配合上偏光片的角度,兩者號稱需相差90度,在不知上偏光片角度時,需買尺寸稍大的下偏光片並調整角度至最清晰角度,再適當裁剪尺寸.否則需買上下偏光片的組合,一起更換也可.

网友B:
其實上下偏光板都可以買的到,但最重要的反光片不知哪裡有賣(有膠的)。很多人用鋁箔紙,但是沒有黏性貼不住阿。我用過鋁膠帶,很容易有皺痕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很多電表跟計算機,偏光片都壞了,也不懂得買幾度,有團購也要跟

基本上,幾度是用於尺吋"剛剛好"...

如果是小電表(一般大概就是三五公分,不超過10公分)
只要買的尺吋比較大,都可以用(就跟影片一樣,轉來轉去,找到最亮就可以了)

如果是尺吋很大或用量很大的,就要買對角度,才不會浪費或不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上下偏光板都可以買的到,但最重要的反光片不知哪裡有賣(有膠的)。很多人用鋁箔紙,但是沒有黏性貼不住 ...

上下偏光板都可以買的到,
事實上,
還蠻容易更換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5941777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