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8FD3Z手排變速箱請教

楼主(2020-05-01):
8FD3Z的手排變速箱,已經拆下來了,
藍色部分我不確定是否要換掉,紅色是我知道應該一定要換掉
前後各一顆軸承?
這些料錢應該幾千塊?工最貴吧!
外匯還在保固期內盡量處理到好,不想3-5年後再出問題
日本人到底怎麼操堆高機啊?可以把齒輪崩掉這麼嚴重。

网友:
軸承也可以換掉阿~~~~他是耗損品

這就是耍屌阿.....堆高機就前進兩檔、後退兩檔,車輛沒停止就切換前進後退,
(玩快進快退)然後離合器使用不當,導致變速箱同步齒環、齒輪崩齒壞掉....

你看他離合器壓板/離合器片一定磨損嚴重(使用時間與耗損程度不相稱)....

网友:
多拆到這裡了~軸承當然要一併更新~

楼主:
中間最大齒也有崩,那邊要換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間最大齒也有崩,那邊要換嗎?

不懂~~你說變速箱副軸?...還是主軸?

齒輪有損壞都得換~~~~他離合器故障還硬要入檔、退檔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說變速箱副軸?...還是主軸?

齒輪有損壞都得換~~~~他離合器故障還硬要入檔、退檔喔?

第二張圖裏面很多藍色箭頭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張圖裏面很多藍色箭頭的部分

齒輪齧合情況很糟嗎?.....有受損也是得換

這樣搞起來除了不動的副軸齒輪完好,主軸齒輪幾乎都有傷,這樣搞起來

會不會直接買顆中古變速箱比較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齒輪齧合情況很糟嗎?.....有受損也是得換

這樣搞起來除了不動的副軸齒輪完好,主軸齒輪幾乎都有傷,這樣 ...

回覆最後處理的狀況,
確實主齒輪上也有缺口,
廠商問了兩個銅套組比整組換新還貴,
所以他是整組換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最後處理的狀況,
確實主齒輪上也有缺口,
廠商問了兩個銅套組比整組換新還貴,

這種堆高機變速箱要多少錢啊?

很多自以為很厲害的司機都亂搞,車沒靜止就想切換前進後退....

還是他離合器沒踩?~搞到崩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堆高機變速箱要多少錢啊?

很多自以為很厲害的司機都亂搞,車沒靜止就想切換前進後退....

價格我也不清楚,商家保內維修到好,
不過也聽他念給我聽十幾萬,但是不曉得是不是故意念給我聽的。
拆工上萬要吧!連引擎一起下來。

大家都說日本人做事多細心,結果變速箱可以搞到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價格我也不清楚,商家保內維修到好,
不過也聽他念給我聽十幾萬,但是不曉得是不是故意念給我聽的。
拆工 ...

這跟甚麼人沒關係,是操作的問題~~

例如~~車輛前進後退檔位切換時,車輛要停止了才能換檔前進後退;切換檔位要踩離合器...

同步齒環壞成這樣就代表以上行為操作不當人為導致...那不是磨損的!

新手練習造成的嗎?...還是不會開手排車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