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840 G2 灌獨顯當機

楼主(2020-05-01):
小弟的HP 840 G2筆電重灌後,只要灌獨立顯示卡驅動程式必當,不曉得各位前輩
是否有遇過類似問題?有無解決方法?謝謝!

网友:
獨立顯示卡故障。

网友:
獨立顯示卡故障+1

网友:
故且試看看吧,執行AMD驅動程式安裝精靈跑到一跑會凍結的話,運氣好的話是 Ulps 問題

使用WIN10自動下載的驅動好像就不會當,差在沒辦法開AMD控制面板?(時間久了忘記了)

1.裝WIN8,WIN10的話,先把自動下載驅動關掉

2.修改驅動程式關閉 Ulps,修改 INF 檔,圖片有路徑,版本不同,檔名會不同,只會有一個 INF 檔

將 EnableUlps,      %REG_DWORD%,    1 (有兩筆)
改 EnableUlps,      %REG_DWORD%,    0

※這個我比較不確定,都改吧
將 EnableUlps_NA, %REG_SZ%, 1 (有兩筆)
改 EnableUlps_NA, %REG_SZ%, 0

中間的空白鍵不要刪除或變動

記得存檔

網路上有關閉 Ulps 的教學,也可以試試,不過你裝到一半就當的話,不知適用否

兩個資料夾,可能是分32、64位元?兩個資料夾的INF都改吧

準備安裝,需先執行 第3步重新開機

3.停用驅動程強制簽章 (要按 7 )
https://izaka.tw/windows-disable-digital-signature/

4.進到 WINDOWS,執行驅動安裝程式

如果可以安裝成功,再進到 AMD控制面板關閉自動更新

网友:
小小聲說: 換個版本的DRIVER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