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satellite L50D-A BIOS 密碼鎖住[已解決]

楼主(2020-05-02):
這台的BIOS被設了密碼,主人也忘記了
主板上沒有jumper 可以重置
我想直接刷BIOS
試刷了幾個相似的版本都不開機
很不好意思的請求各位前輩提供BIOS給我
我實在找不到正確的版本
感激不盡

网友A:
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接點可以 reset。

网友B:
讀出來的是4M還是8M?

圖片來源:迅維

剛剛想找官方BIOS

才知道要去 Dynabook 網站下載 @@:

Sharp 從 Toshiba 買來的 PC 部門將改名「Dynabook 株式會社」

https://support.dynabook.com/drivers

网友C:
在記憶體下方
有沒有JCMOS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接點可以 reset。

感謝前輩分享
這些影片我有參考過了
但型號不同
我有試著找類似的jumper但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讀出來的是4M還是8M?

回前輩
讀出來是4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記憶體下方
有沒有JCMOS1

回前輩
我找很久沒找到
有亂試了幾個點然後冒火花,之後我就不敢再亂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找很久沒找到
有亂試了幾個點然後冒火花,之後我就不敢再亂試了

板子上面有沒有 JRSTxxxx 的接點?
Jump of ReSeT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找很久沒找到
有亂試了幾個點然後冒火花,之後我就不敢再亂試了

所有的電池拔除 (COMS , 和本體的電池)

把 COMS 的電池座 正負接地 3分鐘以上~

或找看看有没有 標籤貼住的地方 ~

JOPEN

解BIOS

P.S

為什麼 ? 會有火花 ?  不是 電池都移除了嗎?

网友B:
他可能看到隨便兩個點很接近,就短接 @@ 而且還上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看到隨便兩個點很接近,就短接 @@ 而且還上電

回前輩
沒錯,就是您說的那樣,我根本在亂搞
但還好後來測試還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電池拔除 (COMS , 和本體的電池)

把 COMS 的電池座 正負接地 3分鐘以上~

回前輩
我試了很多您提供的方法
都沒有辦法刷掉密碼
請問還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試了很多您提供的方法
都沒有辦法刷掉密碼

把BIOS備份上來

楼主:
回前輩
附上BIOS備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附上BIOS備份

Satellite L50D/L55D (PSKMAx)
試試看

楼主:
回前輩
這版BIOS無法觸發
要再麻煩一下前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這版BIOS無法觸發
要再麻煩一下前輩了

L50D-A 後面還有型號嗎
Toshiba Satellite L55Dt (PSKM2U)
Toshiba Satellite L50D-A5172FM
Toshiba Satellite L50D-A5172WM
Satellite L50D-ASP5366FM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C:
L50D-A 後面還有型號嗎
Toshiba Satellite L55Dt (PSKM2U)
Toshiba Satellite L50D-A5172FM

回前輩
換上這版BIOS就能正常開機了
密碼也已經沒了
重裝系統測試一切正常
再次感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