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YO 耐嘉 1.8L不鏽鋼快煮壺 不過電到沸騰不斷電維修

楼主(2020-05-02):
這台快煮壺是烏骨雞學姐的哥哥拿來的,雖然新品只有幾百元的東西,但是不幫他修好似乎說不過去。

聽說這台一開始是不過電,後來又變成沸騰不斷電,這種問題我們要想到的是,既然會沸騰,那表示發熱芯是好的,那還有維修的價值,我首先會懷疑的是沸騰開關,因為沸騰開關是在手把上,所以從手把的螺絲先拆。如下圖︰

▼然後把上蓋直立,用痞酷鏟扳開一點空隙,即可拆下上蓋。

▼再來拆下兩個上蓋位置的螺絲。

▼這時就可看到沸騰開關了。

▼用痞酷鏟小心拆下沸騰開關的切換按鈕。

▼下圖就是沸騰開關了。

▼大家可以看到拆下沸騰開關後有多髒。

▼還是得清理乾淨一下。

▼咦!wish 怎麼有新的沸騰開關?這點最後再說明,先把它修好再說。

▼裝上新的沸騰開關及按鈕。

▼這樣就修好了。

最後裝水試煮,沸騰時會自動斷電了。

話說前天工作結果後跑到莿桐找sa2086閒聊,突然讓我想到這個沸騰開關,想說既然他在開電器行,或許會有備貨,一問之下他果然有備貨,所以就A 了一個回家,也才有這篇維修實例,在此特別提出感謝他,有需要我會再去A

网友:
哈哈!A的嘟嘟好…

网友:
這根本是預謀犯案 ~

网友:
太好了有在賣開關零件,

這樣,先前備用的快煮壺就有機會重出江湖了。

可利亞電煮壺故障檢修

网友:
這開關看起來沒壞,
會不會髒污造成故障?

网友A:
下回看到老大按電鈴要裝沒人在家{n_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回看到老大按電鈴要裝沒人在家

要在他身裝GPS~

网友:
看來得開發一款老大偵測器~~~隨時定位老大,這樣才能避免被劫掠..

蔡老闆是第一苦主~~要投資開發經費嗎?

网友B:
這種斷電設計,我覺得很奇葩,偏偏很多廠牌都是類似的。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跳開切斷電源。

那麼,水蒸氣會冷凝後殘留在把手裡嗎?
看見拆開之後,裡面附著的污垢,這答案很明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斷電設計,我覺得很奇葩,偏偏很多廠牌都是類似的。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 ...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跳開切斷電源。

老灰狼覺得..這種設計(說法)..有點怪怪的

水蒸氣衝進把手內...手把不會跑出蒸氣嗎?..不會把燙傷使用者嗎?

手把內那2條電線..不會因為潮濕而短路嗎?..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希望有..家電達人..出面說明一下

老灰狼只知道那個開關...是受熱而彈開來(斷路)

网友:
那把手內那麼髒 應該不試燒水照成的
應該是煮有泡沫的物品 泡沫沸騰時 跑到開關處 使之跳脫不靈活而無法跳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跳開切斷電源。

老灰狼覺得..這種設計(說法)..有點怪怪 ...

我之前有一壺,看起來是。雖然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確定。
請老大看一下這兩邊,有沒有互通,就比較能確定。

网友:
A好A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一壺,看起來是。雖然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確定。
請老大看一下這兩邊,有沒有互通,就比較能確定。

网友B:
好吧,偶臭了------>只有液面高度那裡。

開關原理,偶還是9成確定是依靠水蒸氣。

因為現在都用瓦斯,快煮壺不知收哪去了。翻箱倒櫃找半天,找不到。
一不小心驚鴻一瞥,網拍上賣開關零件的圖上就是這麼寫著:蒸氣開關。

再上網搜尋幾篇,這下我百分之百確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跳開切斷電源。

老灰狼覺得..這種設計(說法)..有點怪怪 ...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是 水蒸汽 ~

看起來好像直接用空氣的 熱輻射 ~

因為這位於上面 , 熱氣會往上 ~

水開了 熱空氣 經熱輻射 直接驅動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是 水蒸汽 ~

看起來好像直接用空氣的 熱輻射 ~

有修過蓋子壞掉的~
沒蓋子時~開關都不會彈起來~
蓋子蓋好蓋滿時就會回復正常了~

電鍋靠金屬導熱~
快煮壺大概是靠空氣導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偶臭了------>只有液面高度那裡。

老灰狼還是覺得不是靠水蒸氣運作...而是靠溫度

那片原型彈片下壓時..把開關短路(通電)

因為有通電而發熱...因受熱而彈開(斷電)

搜尋"SLD-113"型號....所得的結果...大都註明"蒸氣開關溫控器"(是由溫度控制的)

至於老大拆解時所發現的污垢...可能是經由蓋子的水蒸氣冷卻後流入開關的

至於不過電的原因...應該是汙垢卡住了跟圓形彈片的接觸點...而不導電

或者是接點已碳化(變黑)而不導電的!!(這點就要請老大出面說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不太可能是 水蒸汽 ~

看起來好像直接用空氣的 熱輻射 ~

我在猜...也不太可能是...熱輻射..

熱輻射至少也要像吹風機那種熱度

才有辦法讓那圓形彈片彈起來

网友E:
大家參考看看。

上次拆機器,

可利亞電煮壺故障檢修

觀察是水開後蒸汽流進把手內部,然後簧片受熱把開關頂開(1),另一位置(0)的塑膠柱把接點推離。

接點的髒污,也許是加熱茶湯的泡泡,或是正常使用累積的電火花的積碳,使通電時接點部位產生高溫,

分析這個裝置發生無法斷電的情形,不是接點黏住,是斷電功能的塑膠柱變短的結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家參考看看。

上次拆機器,

請教BECOOL2014大...

您說..是水開後蒸汽流進把手內部,然後簧片受熱把開關頂開(1)

那開關的部分有密封嗎?..水蒸氣為何不會從開關處跑出來呢?

這點真是讓老灰狼...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這張圖片是從網路截圖的

這是電熱壺底座的主要元件

裡面有提到...蒸氣開關黃片

想請教大家說...這個蒸氣開關簧片...也是因為蒸氣而彈開的嗎?

底座有可能會跑蒸氣進去嗎??...不會漏電嗎?...不會短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BECOOL2014大...

您說..是水開後蒸汽流進把手內部,然後簧片受熱把開關頂開(1)

錄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BECOOL2014大...

您說..是水開後蒸汽流進把手內部,然後簧片受熱把開關頂開(1)

arthur大,

東西還收在公司辦公室,

明天再觀察、回覆。

网友:
這個可能要請BECOOL2014大大..幫忙錄影...

老灰狼手中沒有這種電熱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張圖片是從網路截圖的

這是早期快煮壺靠壺身感熱,蒸氣不會跑到底座去.
後來才是改造在手把感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還是覺得不是靠水蒸氣運作...而是靠溫度

那片原型彈片下壓時..把開關短路(通電)

是靠溫度這點無庸置疑

像大同電鍋,那個跳脫開關是緊貼鍋底,金屬傳熱溫度到了就跳開

這把手設計就很詭異

一方面來說靠蒸氣感溫,如您所說應該會從按鈕邊緣溢出才對

但是說感溫嘛,它又位在把手處,而不是在水位觀測窗那邊(至少那邊是貼緊壺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張圖片是從網路截圖的

底座這個是靠溫度斷電,手把那個是靠(蒸氣包含溫度)去斷電的,至於水位的孔應該在下方
1F圖6,那個蒸氣開關是蓋在蒸氣孔導通位置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底座這個是靠溫度斷電,手把那個是靠(蒸氣包含溫度)去斷電的,至於水位的孔應該在下方
1F圖6,那個蒸氣開關 ...

水位的孔...有上下兩個

壺身跟蒸氣孔...還找不到有相通的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位的孔...有上下兩個

壺身跟蒸氣孔...還找不到有相通的管道

下面那張圖,打錯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猜...也不太可能是...熱輻射..

熱輻射至少也要像吹風機那種熱度

我依我的判斷 ~

從那個 絶緣阻熱的把手 , 開一個孔來看~

我認為不可能會通到壺內 , 所以不是直接用蒸汽~ (如果通到壺內萬一水加太多 , 會從這溢出來)

而是利用 壺 體的 熱輻射 來驅動的~

這 金屬 本身對 熱 敏感  不用高熱 就可以驅動 ~

就像設 陷阱 一般的 架構 , 只要用微小的 力量 就能 啟動 開關 ~

楼主:
真高興!小小一個沸騰開關(蒸氣開關)可以引起大家這麼關注。
只是別忘了順手養一下狗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斷電設計,我覺得很奇葩,偏偏很多廠牌都是類似的。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 ...

修過幾個快煮壺,還真沒想過這個零件的觸發
看了水蒸氣的討論串,真的覺得這個設計很奇葩
很習以為常的東西,也太有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跳開切斷電源。

老灰狼覺得..這種設計(說法)..有點怪怪 ...

<<水煮開了,水蒸氣衝進把手內,彈片受到高溫,開關跳開切斷電源。>>
這就是正解 !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便宜貨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沒啥高深道理 !

网友G:
100度C的水和100度C的蒸汽,若使用傳統的溫度開關很難判斷,使用雙金屬片就沒有這個困擾,
在大功率的電熱管加持下,確保有足量的蒸汽通過雙金屬片來彈開接點斷電 ,以蒸汽作為斷電依據,才不會喝到生水,只是這種快煮壺的使用壽命都不會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0度C的水和100度C的蒸汽,若使用傳統的溫度開關很難判斷,使用雙金屬片就沒有這個困擾,
在大功率的電熱 ...

個人經驗:
我家裡一個X印快煮壺2009年中國製造,用到現在每天至少1壺沖泡咖啡用,因為使用'逆滲透'水所以跟新的一樣,10年應該煮超過3000次了!!
水沸騰100度,高壓下水蒸氣的溫度可以高出甚多!! 記得以前公司宿舍的熱水加溫是靠高壓蒸氣管來加溫的.

网友E:
補充給大家參考

把手外觀,該部位沒有液位指示

壺內蒸汽孔,水煮開後,蒸汽流進「蒸汽室」引動雙金屬簧片,彈起蹺蹺板,推開接點

拆掉把手外蓋-關電位置

開電位置

開關安裝情形-正面,中間位置是前次檢修加的鐵釘,用來關電,也能克服接點處通電後的高溫

開關安裝-側面

開關雙位置機構,藉由曲線鋼絲兩端不同位置施力點,達到雙位置功能

開關外殼正面

開關外殼翻身(四隻腳,像是凌空攀在開關上)

蒸汽流入出口,安裝開關後,基本上不擔心蒸汽再從開關蓋冒出燙傷手

開關背面,有個圓山型的就是雙金屬簧片

接點近觀,最中間的亮點即是關電用的鐵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補充給大家參考

把手外觀,該部位沒有液位指示

所以水裝太滿會流進這裡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水裝太滿會流進這裡面 ?

這一款,壺口較低,水裝多不會流進洞洞

這一款,壺口較高,水裝太滿會流進洞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補充給大家參考

把手外觀,該部位沒有液位指示

感謝BECOOL2014大大撥空整理這些圖片
所有疑或迎刃而解

网友:
居然是A回來的,規格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BECOOL2014大大撥空整理這些圖片
所有疑或迎刃而解

整組溫度開關,綜合神奇功能:

1. 接點,嚴格說來是NC,是下接點被推離OPEN才斷電。

2. 本身像個蹺蹺板,按下1,0翹起,其實0位置下方的柱形物也跟著上提,下接點無外力阻攔、往上碰觸上接點,啪,通電。

3. 按下0,0位置下方的柱形物也跟著下伸,推離下接點,啪,斷電。

4. 實際跟溫度相關的就剩下那個圓山型雙溫度簧片。

按下1時,簧片中間那個「山峰」形狀也被推擠,「含著力」委屈待著;

水煮開後蒸汽流過來簧片受熱後中間那個「山峰」形狀有足夠力量反撲,推開1,啪,0下壓,斷電。

水開了,泡茶、喝咖啡。

5. 啪、啪,兩個位置就靠曲線鋼絲來喬定。

6. 上次檢修經驗,推離下接點的塑膠柱用久了頭部漸漸融短,失去斷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