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問題]預熱台開機升溫期間正常會冒白煙嗎?

楼主(2020-05-02):
請教有預熱台的前輩,預熱台開機升溫期間『正常』是會冒白煙嗎?架上沒有板子遮蔽。

入手的bakko 853a, 升溫時從側面散熱孔冒出白煙。電表量測加熱磚表面溫度是與設定溫度值接近。

感謝~

网友A:
發熱盤下面線材可能燒到.

网友B:
燒一天後就不會了  如果不是內部燒到東西  通常只是在第一次乾燒過程中 表面的物質氣化產生的煙霧

另外建議可以開殼看看有無裝配問題
EX:_ 電線離發熱器太近  電線並未束在適當位置在機殼內飛來飛去   大電流端子或是螺絲鎖的不夠緊固
端子沒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熱盤下面線材可能燒到.

ok! 我拆開檢查清潔確認

楼主:
打開就發現問題了!
果然是發熱線燒起來了。
不拆還好,暈了!還好我只設定90度測試而已。
可能原來就燒了,前使用者索性兩條線絞一絞,又用電火布纏起來,那一段又沒有陶瓷隔絕,才會又燒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一天後就不會了  如果不是內部燒到東西  通常只是在第一次乾燒過程中 表面的物質氣化產生的煙霧

果然是裝配線路的問題!

請教專大這條燒毀的發熱線要如何處理?安全防護的部份需要注意什麼地方?

抑或是要換掉發熱磚?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裝配線路的問題!

請教專大這條燒毀的發熱線要如何處理?安全防護的部份需要注意什麼地方?

發熱線連接要用壓接的 在外層在套上隔熱套管 離發熱體越遠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