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SONY KDL-42W650A 無法開機

楼主(2020-05-04):
請問各位前輩們 SONY KDL-42W650A 無法開機
背光板是ST420AU-4S01  輸入端量電壓為19.5V 輸出端量也是19.5V ,要朝那方面進行維修

网友:
第一步先拆電視

网友:
第二步測量電視主板上電壓

网友:
換主機板

网友:
換電源板

网友A:
已經有回答五步了 我第六步 記得修好要鎖螺絲耶

网友:
其中有一步是一定要拍照上傳。

网友:
這一 貼是給新手很好的教材
不懂武林規矩
江湖中的高手,是不易隨便出手相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經有回答五步了 我第六步 記得修好要鎖螺絲耶

n年前拆 HP LaserJet 4V ... 整台都組好了,地上還有10幾顆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年前拆 HP LaserJet 4V ... 整台都組好了,地上還有10幾顆螺絲...

還好~~當年我學弟汽油引擎實習課,一台引擎裝好之後還多出兩百多粒螺絲...

差點被老師開除~

网友:
哈哈!當年我學修冷氣機,組裝回剛修好的冷氣機,竟然在地上找到多粒螺絲,被老師父教訓再教訓啊!

网友:
樓上的好友都表現很好,違反版規者,答案在網際網路深處,
已經12樓了,不見本尊回應。

网友:
最後一步,移送垃圾桶,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