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東訊總機9706D無畫面

楼主(2020-05-04):
已經上電,輸入5V有進來,但就是沒有畫面
其他按鍵也都失效,偶爾放個一天,瞬間送電會出現畫面,
過一陣子就沒了。
SPLCA783A是液晶控制晶片,是不是量它的輸入端看看?

機板上的跳線是原本就有了,不是我弄的,

网友A:
濾波電容掛掉的 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波電容掛掉的 機率很高

知道了!我電容一顆一顆解焊量容值。

謝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波電容掛掉的 機率很高

電源輸入附近的電容量過沒什麼問題,

其他電容都量過一次

470u -> 0.52m
220u -> 207u
4.7u -> 4.45u
100u -> 97.3u
這種數值算衰退嗎?
另外HL1 HL2 HL3這是什麼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輸入附近的電容量過沒什麼問題,

其他電容都量過一次

建議換掉看看   看照片似乎是機鈉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換掉看看   看照片似乎是機鈉二極體

換掉哪個?

我指的是紅色箭頭處,看起來很像電容,但和一般電容又不太一樣?

网友:
通常是電感,(白)漆點是電感的漆包線起繞標記。
用以辨識磁場方向極性
當兩(多)個電感磁場 彼此位置近得足以相互影響時 稱為互感
一般擺放此類零件時 距離會拉遠避免互感
無法拉的夠遠時 就會固定互感條件 固定標記方向極性

网友A:
換電容  你拆下來的 那幾顆電容

网友:
8隻腳IC那邊看起來怪怪的 量一下 附近阻抗 還旁邊的 電晶體也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電容  你拆下來的 那幾顆電容

不管好壞,我先把電容全部換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電容  你拆下來的 那幾顆電容

電容全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