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60-115TX 無法進入作業系統[已解決]

楼主(2020-05-04):
想請一下這台筆電的問題,麻煩各位幫我解答一下.
這台筆電一接電源會自動開機,但是不會進入系統,也沒有開機LOGO,只出現像進入系統後,一個下橫線讀取的畫面.之後就一直逼逼叫不停.
我做的故障排除有
1.拆硬碟只留記憶體, 重開機,沒進入BIOS畫面.(記憶體有更換位置,重開機也是一樣)
2.一開機按F2才能進入BIOS.
3.按F10可選擇開機硬體,硬碟,USB,DVD,有選擇USB,但是選擇後,還是出現下橫線讀取的畫面.
之後就一直逼逼叫不停.
4.之後有正常進入重灌畫面,但跑不到那個選擇語言的畫面,出現下橫線讀取的畫面.
就一直逼逼叫不停.
以上是我排除的過程.

网友:
先把CMOS電池測量有沒有電
有更換記憶體嗎

网友:
標題請依版規定格式,讓以後的會員方便搜尋,下次敬請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第一次勸導

网友:
USB換別洞測試看看

网友A:
鍵盤故障,cmos電池沒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鍵盤故障,cmos電池沒電

應該沒哪麼剛好~_~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開機中逼逼叫不停 . 鍵盤故障+1 先把鍵盤排線拆了 再來測其他

楼主:
已排除,確定是鍵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