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L14Q(S1) 除霜定時器

楼主(2020-05-04):
無法除霜,照線路買了除霜定時器
目前冰箱是會冷,可是發現除霜定時器根本沒在動
這有可能是什麼其他問題呢?

网友:
冰箱不插電, 電表拿起來,撥到電阻歐姆檔,
參考圖一 除霜的線路量一下 ... 看看哪裡該通的卻斷了

或是這篇研究一下..
[求助] 聲寶老冰箱 SR506MD 除霜定時器卡在除霜階段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801-1-1.html

网友A:
可能買錯定時器.
sampo比較特別.

家裡冰箱最近維修換過.

网友:
先假設 化霜定時器 有照原規格買
冰箱壓縮機有動作 冰箱會冷
在壓縮機運轉時間 化霜定時器都沒轉動(作用)
查下圖黃色框內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買錯定時器.
sampo比較特別.

我是買這一顆,應該沒有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買這一顆,應該沒有錯

拍一下你安裝的現狀.

請參考#4 樓 酷友回覆,
檢查那部份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你安裝的現狀.

請參考#4 樓 酷友回覆,

這樣嗎

楼主:
剛有量黃(3)棕(4)電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有量黃(3)棕(4)電阻

111.5歐代表除霜電熱線正常~~

黃色框框裡的兩個元件~~溫度保險司、溫度開關確認一下.....

確認溫度保險司有無燒斷
確認畫雙溫控~溫度開關作動有無正常......這兩個零件位在冷凍庫內...挨著蒸發器
包在塑膠包內的零件假如有水氣侵入~就換掉....

网友C:
在冰箱會冷,壓縮機有在運轉的兩個條件下,用電表AC檔量測定時器1-4腳是否有AC-110V

有: 定時器不良或化霜時間未到

沒有: 溫度保險絲或除霜溫控器NG(若溫度保險絲燒斷,請將溫度保險絲和除霜溫控器一併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5歐代表除霜電熱線正常~~

黃色框框裡的兩個元件~~溫度保險司、溫度開關確認一下.....

溫度保險絲,溫控除霜器
請問這是要直接拆開目視檢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冰箱會冷,壓縮機有在運轉的兩個條件下,用電表AC檔量測定時器1-4腳是否有AC-110V

有: 定時器不良或化霜時 ...

請問是冰箱插著電,定時器的線路接著,直接量測定時器的1-4腳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冰箱插著電,定時器的線路接著,直接量測定時器的1-4腳嗎?

當然
插著電,壓縮機才會運轉,才能量的到電壓,
重點是兩個條件都必須要有
1-4腳端子不必拔起,直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然
插著電,壓縮機才會運轉,才能量的到電壓,
重點是兩個條件都必須要有

壓縮機有運轉
冰箱有涼
剛量測1-4腳位電壓

网友D:
更換除霜溫度開關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換除霜溫度開關組吧

請問這零件大約在哪個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零件大約在哪個位置呢?

論壇有很多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零件大約在哪個位置呢?

在冷凍庫內,蒸發器上(冷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冷凍庫內,蒸發器上(冷排上)

冷凍庫內,目前拆到這樣
還要繼續拆進去嗎?

剛拆進去,裡面白白一片

楼主:
除霜溫度開關組是這一個嗎?零件有要注意什麼規格嗎?

目視檢查並無水氣跑入

楼主:
剛把整組面板拿去另一個冰箱冷凍庫放半個小時
然後量測除霜溫控器跟溫度保險絲這條線路是斷開的
這代表除霜溫控器應該壞掉了吧?還是溫控器跟保險絲都一起換一換呢?
另外網拍有圓型溫控器跟方型溫控器,這都通用的嗎?謝謝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把整組面板拿去另一個冰箱冷凍庫放半個小時
然後量測除霜溫控器跟溫度保險絲這條線路是斷開的
這代表除霜 ...

保險絲用電表量一下~
斷路了就一起換掉吧~

網拍上溫控器~圓的方的都通用~
有的會標示溫度~
最好是多買幾個~
有時候會買到瑕疵品~
用幾個月就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險絲用電表量一下~
斷路了就一起換掉吧~

我原本的溫控器看起來是10度c關  -4度c開
網拍找不到一樣的,那買13度c關  -4度c開可以嗎?

溫度保險絲看不出來是幾度的。網拍有70度72度76度等等,這該買幾度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原本的溫控器看起來是10度c關  -4度c開
網拍找不到一樣的,那買13度c關  -4度c開可以嗎?

可以的~
保險絲幾度都可以~
同一家一起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
保險絲幾度都可以~
同一家一起買就好了~

瞭解,謝謝

网友:
19樓 風扇馬達的扇葉 有沒有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