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益]Mean Well明緯RS-150-24電源供應器

楼主(2020-05-05):
Mean Well明緯RS-150-24電源供應器有個1K的可變電阻,如果更改成2K以上,可以調整的電壓範圍會增加嗎?還是會有那些元件先受損?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1K可變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57-1-1.html

老大   這篇我有看沒有懂!我沒有電子相關知識背景!而我有0-12V的可調電源,想說這個電源供應器如能改成12V~24V,那維修物品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這篇我有看沒有懂!我沒有電子相關知識背景!而我有0-12V的可調電源,想說這個電源供應器如能改成12V ...

誠心建議,買個真正的可調電供卡實在

要修東西不是只有調電壓,還有調電流
範圍也比較大
甚至雙電壓
和多輸出接點給你傳便便

==以下是工商時間==
學姊那邊有賣電供、波形產生器、桌上型三用電表、示波器、wish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