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蛇吞象850W有5VSB手動啟動短路

楼主(2020-05-05):
打開檢查保險絲完好,2次側蕭特基有問題全換了,電容耐壓不足的也換了,各個輸出(3.3,5,12V等
用二極蜂鳴黨量測,也沒問題,5
1.銘牌

內部

2.5VSB

插上手動測試有亮燈

3.PS-ON  3V

接地啟動,防燒燈泡亮-短路

4.把12V四個輸出,全連接

5.加用打氣機負載,一樣短路

請教大家接下要從哪下手,謝謝!

.

网友A:
一次側的電晶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的電晶體呢?

有檢查沒短路,二極體也全正常

网友B:
看起來好像修好了~

不要串接防燒,有空載開機測試嗎?

小弟拙作 - Coolermaster RS-460-ASAA-D3 --有5Vsb PS_ON小於4V 風扇轉一下下

网友C:
850瓦的power只用一顆60w鎢絲燈當防燒?
八成帶不起來。

网友D:
建議 不要加燈泡~  (因為 850W 一定是有 PFC 接燈泡會有問題)

直接加一個 自復型保險絲測試即可~

网友E:
照片3-2 接地啟動,防燒燈泡亮-短路
==> 在這種條件下 ,量測  一次側主電容電壓  二次側輸出端電容電壓,
        然後想想 為什麼? 哪種假設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好像修好了~

不要串接防燒,有空載開機測試嗎?

有空載,不行,才把12v連起來+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瓦的power只用一顆60w鎢絲燈當防燒?
八成帶不起來。

帶不起來,電也會來一下,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 不要加燈泡~  (因為 850W 一定是有 PFC 接燈泡會有問題)

直接加一個 自復型保險絲測試即可~  ...

想說有電出現,再直接上,其實之前的1000w也修成這樣,後來接7a保險司,試了結果18N50三個全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3-2 接地啟動,防燒燈泡亮-短路
==> 在這種條件下 ,量測  一次側主電容電壓  二次側輸出端電容電壓,

想說;有5VSB,大電容,一定沒問題,又想說二次低壓,連閃一下(如風扇抖一下)也沒有,懷疑變壓器,但不容易壞啊!
自認對大電流有PFC線路,不熟練.功力不足,是否
哪一個控制IC 問題,不知要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空載,不行,才把12v連起來+負載

我有點好奇,為什麼要將12v連起來?

原來是分路架構的,每個12V有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點好奇,為什麼要將12v連起來?

原來是分路架構的,每個12V有短路嗎? ...

狗大神説有些有這樣作法,甚至有加510歐姆25瓦電阻負載,翻譯的,就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說有電出現,再直接上,其實之前的1000w也修成這樣,後來接7a保險司,試了結果18N50三個全燒了。 ...

防燒裝罝也不是萬能的 ~  (主電式 PFC 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有些會去檢查一次側的電壓是否正常 ~
不正常則 IC 會做保護動作 ~ (風扇是不會動一下的 , 因為 電 跟本没送到二次側)

防燒裝罝
主要是重大的 短路 可能會 燒電路 等危險 ~ (算是二層保護)
因為没人能保證你家的 AC 電路 保護是否完善 ~
在則可以減少保險絲的浪費 ~

就算電路在正常運行中 , 因為某些因素也可能會燒了一些元件~ (電子元件失效等原因)
所以 加上 合適 的 自復保險絲 是正確的選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點好奇,為什麼要將12v連起來?

原來是分路架構的,每個12V有短路嗎? ...

獨立的,板子上是有壓扁的粗裸線連接,各兩路最大電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燒裝罝也不是萬能的 ~  (主電式 PFC 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有些會去檢查一次側的電壓是否正常 ~
不正常則 ...

謝謝您!剛用3A自復通電,OK了。被之前的1000W嚇到,誤導了。

楼主:
謝謝大家!已完修,剛用3A自復通電,OK了。被之前的1000W嚇到,誤導了。

用打氣機12V5A左右負載,完全沒壓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剛用3A自復通電,OK了。被之前的1000W嚇到,誤導了。

保險絲就是用來保護一些元件意外失效時

來保護 其他的元件  ~

防燒保護 是限制 電流 ~ 所以你要能正常動作

那 限制的電流 還是要在 它能工作的範圍內 ~

你用的 燈泡 至少要能通過 3A 以上的電流  (以這個例子來說)

所以 110V X 3A =330W  燈泡不能低於 330W ~

否則動作一定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