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易播 EVPAD PRO電視盒不開機.指示燈不亮

楼主(2020-05-06):
易播 EVPAD PRO電視盒
故障狀況:不開機.指示燈不亮

電流一開始從130ma跳到200ma後就靜止不動
測了各個電壓發現有一組電感4.8v不正常.這組供電是由LPS A18J1這棵5腳的穩壓器產生
主要給了全志H3這顆CPU還有EMMC的供電腳
有查了一下其他全志H3機型的線路圖
這顆閃存供電應該是3.3V.而CPU有1.2與3V
由於此板上共有兩顆LPS A18J1.所以將1.5V的那顆拿來替換
換上後確定輸出是3.3V.再想辦法生出一組1.5V的接上
上電後結果依舊.指示燈不亮.電流上到200ma就不動
試過將cpu重新植球還是一樣

小弟想請教各位前輩們
這顆cpu燒掉的機率大不大?
另外LPS A18J1 這顆穩壓器我查不到資料.不知有沒有可以替換的
感謝

補充內容 (2020-5-6 10:28 AM):
抱歉大半夜發文太睏一時手殘就給他送出了.小弟會改進的.謝謝提醒

网友:
貼圖還是有檔名
發文紀錄有70主題了

不說了 讓管理員來說...

网友:
貼圖請如2#雨大指引連結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651959

LPS A18J1 那顆是 LOWPOWERSEMI 的 LP3220S (LP3220SAB5F)
http://www.lowpowersemi.com/html ... /2016/0826/638.html

楼主:
感謝你
量了一下還真的有1.5MHz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量了一下還真的有1.5MHz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