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問題] BLACK CD231 電鑽 1N540 DC 替代零件

楼主(2020-05-06):
今天買了 2顆 10C 18650 鋰電池 想要替換 BLACK CD231 電鑽舊電池.

我只裝了 2顆 量測是 8.6 V 裝上電鑽后 啟動.. 3秒冒白煙 ORZ

拆開後找不到 燒壞的零件. 但是有一顆零件看不懂 1N540 DC. 接了 4條黑線進去..

網路上查不到這東西... 請問可有替代品可用. 謝謝

网友A:
1N540 , 應該是IN540系列整流二極體,

冒白煙不是它, 是電池正負極接反,
電鑽開關鍵, 裡面 IRF840之類NMOS, 和 PWM控制電路的主IC, 肯定都燒壞了!

我前陣子也做了這樣的蠢事,
正從淘寶買新開關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540 , 應該是IN540系列整流二極體,

冒白煙不是它, 是電池正負極接反,

1N540 目前量測 雙向導通 並且臭臭...

剛仔細查了電路~ 正負接錯無誤.... 白線竟然是負 黑線是正 OOXX

電鑽開關鍵 我完全不懂 0.0 來拆看看 線路纏的很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N540 目前量測 雙向導通 並且臭臭...電鑽開關鍵 我完全不懂 0.0

電鑽開關是可以從中間拆解成兩半,
裡面有控制電路,

有些型號, 淘寶上可以直接買到整組電鑽開關來替換.
可以自行評估換IC 或 換整組開關 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鑽開關是可以從中間拆解成兩半,
裡面有控制電路,

後來我 拆了一顆電源供應器的 621-SB340-T (40V 3A 替換那顆 400V 3A 的...反正電池才 8.4V)換上去 復活了 0.0

還好我只有按 3秒 只燒掉一顆 二極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1N540 目前量測 雙向導通 並且臭臭...

剛仔細查了電路~ 正負接錯無誤.... 白線竟然是負 黑線是正 OOXX

這告訴我們: 拆舊電池前應先量好正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告訴我們: 拆舊電池前應先量好正負極

舊電池已經死很久了 0.0

所以是直接拆機器找出兩條線然後通電 0.5秒 有轉動, 以為正負無誤就接上去了.. 齁齁齁

网友C:
可以使用任何3A以上二極體替代  剪掉不裝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任何3A以上二極體替代  剪掉不裝也不是不可以

原來還可以剪掉不裝 .. 想說有4條線接上去 以為很重要 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可以剪掉不裝 .. 想說有4條線接上去 以為很重要 0.0

那顆二極體有保護作用,
詳情請google "馬達 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