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 SO-1110 烤箱修改

楼主(2020-05-06):
這台烤箱型號從中年結婚時候就跟著我, 期間電熱管壞掉上網標一台一模樣的來用,
後來陸續溫控誤差大, 改了一個液脹溫度開關, 最近風扇微卡, 拆開來加油順便改成上下火控制,
感覺是很簡單的改裝竟然也花了好幾天, 主要人老思慮卡卡, 東西分散各地找零件花時間,
老骨頭一坐久這酸那痛, 打這段話的原因是勸各位珍惜光陰有事趁早做.
改好長這樣, 上下火 LED 指示燈, 上下火溫控開關, 時間開關, 風扇開關(帶顯示器)

原廠電路

修改的電路

液脹溫控開關固定法

LED 燈小電路板

LED 燈小電路板背面

LED 嵌入面板

液脹溫控開關固定位置

液脹溫控開關固定位置烤箱處

完工工作照

這種消費型的低價烤箱, 溫控開關與定時開關為最常壞的零件,
若時間允許以 Arduino 設計數位溫控數位時間控制,
3D 列印面板來重新製作, 加強內部隔熱, 會是一個 Slow & Betafule 的改裝.
報告完畢, 謝謝收看.

网友A:
烤箱很久就想改,
剛好有例子參考.
液脹溫度開關多少COCO?

网友:
DIY 族送來賀電 -- 恭喜設備升了一級!

很久以前就想入手台半盤烤箱大幹特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實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很久就想改,
剛好有例子參考.
液脹溫度開關多少COCO?

液脹開關ego的幾百元
接點品質好的沒話說,但是要小心仿冒的

网友B:
幫太太問:什麼時候再加個蒸氣變成蒸烤箱

再把微波的模組裝上去,瞬間升級一個零

网友C:
我有兩台,廚房用及烤堅果,中藥用,約七八年前陸續改液脹溫度開關,後來全部加繼電器,不然用久了容易壞。

网友D:
尚朋堂是不是燒機比較確實?家裡一些產品都沒壞過!不鏽鋼電鍋&厚片土司小烤箱都用了五年以上!

另一間上字輩也這種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箱很久就想改,
剛好有例子參考.
液脹溫度開關多少COCO?

露天買的約 $25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兩台,廚房用及烤堅果,中藥用,約七八年前陸續改液脹溫度開關,後來全部加繼電器,不然用久了容易壞。 ...

請問大約多久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太太問:什麼時候再加個蒸氣變成蒸烤箱

再把微波的模組裝上去,瞬間升級一個零

蒸氣功能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39&p=1#58789963也是未來必改的項目,
微波的功能應該沒有空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約多久會壞?

看次數,尤其控問會常跳動。

网友:
大大對這台烤箱真長情啊!不離不棄又環保

网友E:
請教:

1. 保溫棉是自己加裝的嗎 ? (一般家電商,似乎很少廠商看到有標配的)
2. 保溫棉是岩綿嗎 ?

感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尚朋堂是不是燒機比較確實?家裡一些產品都沒壞過!不鏽鋼電鍋&厚片土司小烤箱都用了五年以上!

另一間上字輩 ...

我有台上字輩的微波爐用了超過20年
只有壞過繼電器/面板按鈕
以及換了幾次雲母片
不過現在冬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保溫棉是自己加裝的嗎 ? (一般家電商,似乎很少廠商看到有標配的)

1. 保溫棉是自己加裝的嗎 ? (一般家電商,似乎很少廠商看到有標配的)
ans : 標配,這台在當時算高價產品.

2. 保溫棉是岩綿嗎 ?
ANS : 玻璃纖維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

1. 保溫棉是自己加裝的嗎 ? (一般家電商,似乎很少廠商看到有標配的)

原來就有的玻璃纖維,
那時候的家用烤箱是標準配備,
現在被偷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台上字輩的微波爐用了超過20年
只有壞過繼電器/面板按鈕
以及換了幾次雲母片

真的是家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