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SR-1788C 啟動爆IGBT

楼主(2020-05-07):
自己嘗試修這台尚朋堂電磁爐SR-1788C ,原本已是IGBT故障,換上新的IGBT也要照之前文章說的量測個點的工作電壓還有高壓電容的容值,大致上電容範圍都正常橋式也沒壞,DC有150V 版上有標示5V與18V也都有,有先用燈泡方式串連在電源線上開機,燈泡半亮是沒短路,但是會出現E1故障碼,然後燈泡拿掉直接送電,開機後如果都不按功能它會運轉醫會自動關機,可是如過有去按加熱動作會爆IGBT,直接BE極的兩隻腳都爆斷,但是板上其他地方元件看起來都沒壞,全橋也沒燒保險司也沒燒。因為換了2次IGBT都燒,只好花個半天時間把整塊電路板電路畫出來比較好分析問題,只是不知道那些節點的電壓對不對就不清楚,所以來這裡問問前輩們的意見,看還有那些地方要找。
目前全部的電阻都有拆下量阻值範圍都正常,小電容也都有量也都是正常的,目前是不知道IC或OP有沒有壞,另外之前文章有提到IGBT的B極會有穩壓二極體保護,可是板上唯一顆ZD是在VIPer12A那邊,至於18V的電壓風扇有在轉時也有17.5V以上。
附上電路圖幫我想想看哪邊還有要注意的地方,謝謝

更正錯誤:C18/D8/R25/R24上方是連到18V結點電壓

主板

主板

線路圖

線路圖

网友A:
你的啟動電容確定是好的嗎?  橋整的部分有沒問題!!

网友:
你好,我查看你的發帖從未依論壇建議貼圖,希望你從下次開始都依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啟動電容確定是好的嗎?  橋整的部分有沒問題!!

3顆10uF/400V的電容量都有9.9uF,0.33uF/1200V那可量也有0.33
C16跟C3我有換新的,一樣還是爆

网友B:
Q1,Q4,D8有確認過了嗎?

网友:
LM339,驅動電路量一下看看是好是壞,不然大概就是主機單晶片掛了

网友C:
要是我會從Q3、Q4、LM339...往回查。不知道能不能先不接IGBT,用示波器量測LM339的out1波型,如果Q3、Q4沒問題,這個應該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會從Q3、Q4、LM339...往回查。不知道能不能先不接IGBT,用示波器量測LM339的out1波型,如果Q3、Q4沒 ...

IGBT可以接上,負載線圈不要接應該不會燒毀,若這樣還燒IGBT,那我會棄修,一顆IGBT250,燒2顆了,再燒都能買一台新的嚕!!

网友D:
網上查得的資料可參考:功率管擊穿並換好之後,先不要試機,用表分別測一下0.3的諧振電容.5微法濾波電容. 和兩隻推動管,【用空芯針斷開元件一腳測,不必去下元件】,如沒問題可通電試機,先不放鍋用表測橋堆整流後是否是300伏以上,18伏是否正常,不正常必燒功率管【重要】。放鍋時在電源線處卡鉗形電流表,【重要】先把電磁爐調至低檔,再看電流是否過大,一般品牌機電流最大時8安多一點,其它機不足8安。無名燒功率管的都是電流過大引起的,這是因為電磁爐試用一段時間後,由於塵土. 油泥等引起電路性能降低或是調電流的可調電阻變值引起電流變大了。

网友:
電磁爐假負載的自製(維修電磁爐必備利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578-1-1.html

网友:
橋式不是都要拆下才知好壞,看圖都還是原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Q4,D8有確認過了嗎?

Q3/Q4/有換新的/D8有量也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上查得的資料可參考:功率管擊穿並換好之後,先不要試機,用表分別測一下0.3的諧振電容.5微法濾波電容.  ...

"橋堆整流後是否是300伏以上"這是大陸文章,它們指的是220V市電

我目前量到是有DC1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Q3/Q4/有換新的/D8有量也都是正常

VR1A有動過嗎? 量值多少?
因為你5V與18V有了,諧振和濾波電容也確認了,推測是後面各保護電路問題了
所有接LM339的電阻可能要確認,特別是大顆的,
再不行要考慮LM339了,MCU很少碰到壞的

楼主:
目前該換的零件都有換了,只是開機會顯示E0故障碼,但是該有的電壓都有就是不知道MCU那邊判斷的結點電壓是多少才是正常

网友A(2020-06-06):
引用 楼主:
目前該換的零件都有換了,只是開機會顯示E0故障碼,但是該有的電壓都有就是不知道MCU那邊判斷的結點電壓是 ...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513-1-1.html

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513-1-1.html

參考一下!!

SR-1788C原附的使用手冊,E0是指電源電壓過低,至ˋ於您分享的那篇我有看過,NTC部分我都有檢查過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該換的零件都有換了,只是開機會顯示E0故障碼,但是該有的電壓都有就是不知道MCU那邊判斷的結點電壓是 ...

尚朋牌SR-1320電磁爐 錯誤訊息 E04 (已完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8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