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2004 5代camry 水箱、冷氣馬達型號?右後電動窗馬達型號?

楼主(2020-05-07):
請問有先進知道

2004 5代camry 水箱、冷氣馬達型號?以及碳刷的尺寸?
2004 5代camry右後電動窗馬達型號?以及碳刷的尺寸?

网友:
1.水箱、冷氣馬達型號?
直接問材料商
2.碳刷的尺寸?
只能上網看看有沒有人分享,不然幾十元的碳刷網拍要賣你幾百塊!不是沒道理的~
3.右後電動窗馬達型號?
只能拆開看馬達軸長跟造型,通常台灣很難買到!

网友A:
水箱馬達碳刷6mm*7mm 銅線在6mm的那側,新品長度不知
我是買露天上的mondeo風扇碳刷用100號砂紙磨到合適大小,四個碳刷才80元,不過賣家目前沒在賣了
拆裝可以參考ALFA大的文章
https://blog.xuite.net/alfaliukimo/twblog/587307207

電動窗馬達碳刷除了駕駛座的磨耗比較大外
其他車門很難磨光的,應該是內部保險絲掛了才會故障
可以參考以下的作法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4&t=56824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箱馬達碳刷6mm*7mm 銅線在6mm的那側,新品長度不知
我是買露天上的mondeo風扇碳刷用100號砂紙磨到合適大 ...

我的喜美電動窗馬達用久了一樣會跑到一半就停止,我拆開馬達找出原因是馬達內部PTC限流保險絲未達額定電流既提早限流斷路了,我的做法是將內部PTC焊死短路,在馬達外部的電源線從中間剪開串連一個PTC做馬達跑到極限位置的限流保護,但我懂電路的危險所以我外部PTC有做很好防護,行為自行負責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因本身很喜歡DIY所帶來的樂趣,在這網站對我來說真是如獲至寶,在這裡的先進也都不另指教給予解答。
目前我的右後車窗已先更換副廠件,後來得知有可能是碳刷問題,經車友指導發現是碳刷崩掉,後來用砂紙磨平後也正常可以運作,本者DIY精神所以想買新碳刷更新看看,(至於水箱風扇馬達目前沒壞,也看到上述網站的教學,所以也想DIY試試)
後續我會將DIY 方式上架網站,有興趣的網友可互相觀摩學習
再次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因本身很喜歡DIY所帶來的樂趣,在這網站對我來說真是如獲至寶,在這裡的先進也都不 ...

以下是個人常去查閱零件的網站,可以參考
TOYOTA料號查詢網站

零件購買,建議可以打電話回原廠詢問
有些零件原廠還比較便宜,而且保證是"真品"
有料號的話可以上日本網頁查詢可能更便宜,可以找代購買
日本零件購買網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個人常去查閱零件的網站,可以參考
TOYOTA料號查詢網站

太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