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2408wpf電源問題請益

楼主(2020-05-07):
變壓器鐵心裂了有甚麼影響?可以繼續使用嗎?

延續上個問題,L601輸出也是AC 110V,這電路的用途是甚麼?

网友A:
鐵心裂了跟情人變心一樣 回不來了 但也死不了
L601阻隔電磁雜訊用的   後端電路一樣可以用  如前述說的死不了

只是電磁雜訊沒阻隔像少了護甲 跟其他電器比誰雜訊兇悍  比誰沒挺住外來雜訊干擾
也許就參與像USB 3 / WIFI 跟 藍牙 的雜訊征戰

你可以找一個尺寸不差太多的頂替上, 腳位間距不合,需得加工適配一下
手邊廢電器  住家附近維修電器工作坊廢板 討要拆一顆

或是 跟學姊討要一下

wish 剛剛拿給我的共模二流圈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4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心裂了跟情人變心一樣 回不來了 但也死不了
L601阻隔電磁雜訊用的   後端電路一樣可以用  如前述說的死不 ...

剛剛去垃圾堆撿了一顆PC用的電源供應器,圖左是AC IN,圖右是DC OUT.
AC IN接下來的應該就是共模電感,這個可以頂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去垃圾堆撿了一顆PC用的電源供應器,圖左是AC IN,圖右是DC OUT.
AC IN接下來的應該就是共模電感,這個 ...

只用 尺寸高度沒有機械結構干涉 , 這個可以頂著用 !
注意 接腳 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 尺寸高度沒有機械結構干涉 , 這個可以頂著用 !
注意 接腳 如下:

失敗的維修經驗,已更換主板收場,就此次遇到的問題繼續請教:
負載短路該如何排除?

失敗的維修過程:
1.剛開始檢修時,兩顆TL1451A的四組電源,有一組沒電源.
2.查到黃框中的TL1451A有一組無PWM輸出,認為找到問題所在了.
3.還在東量西量的時候,電源板的DC 23V不見了,以為是主板異常無回饋訊號造成電源保護.
4.直接用DC Power Supply供應DC 23V,此時大概每隔一秒DC Power Supply會出現過電流保護.
5.圖中紅框量到電源輸出對地短路,以為是MOS掛了造成短度,換了一顆MOS短路依舊.
6.開始拆電源相關零件,二極體,電容...
7.此時才想到會不會是負載短路,電表轉短路會逼逼叫的檔,一量都涼了,此電源整塊板子到處都有...
8.買了替換的電容,MOS,TL1451A,最後換主板收場.

网友A:
輸出故障短路端
1. 加低壓  限電流  量各路徑端點電壓差  以逐漸逼近限縮  短路嫌疑區  原理參考4線量測法
    搭配手指摸溫度 溫度量測  目視有無零件異色
    前陣子站內有人轉貼視頻  將松香蒸熏附著於PCBA上 固化後再通電 利用短路點發熱使松香重新化煙
    有人是用冷凍劑 噴在PCBA上化成白霜  利用短路點發熱使該點白霜 最先融開

2. 同方法   若有較進階儀器可改用 微歐姆表 或  LCR表ESR量測..
    只是此法電流小  無法使故障點發熱

   四線式量測法解說作者實作派Lab: https://makerpro.cc/2018/10/four ... for-low-resistance/

网友:
松香蒸熏這招還真的第一次聽到,厲害。
基本上最便宜的方式就是用手摸,最佳的方式就是買IR顯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故障短路端
1. 加低壓  限電流  量各路徑端點電壓差  以逐漸逼近限縮  短路嫌疑區  原理參考4線量測 ...

那個煙燻松香我有看過,看起來是手機,板子較小,這塊板子不大適用.
會用"加低壓  限電流"試著找看看問題所在.
感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