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8650锂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宝充电保护板模块 燒毀問題

楼主(2020-05-07):
18650锂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宝充电保护板模块 燒毀問題.

改裝18650 吸塵器鋰電池 採用 2串锂电池保护板16A限流 41*8mm

接好線 開啟吸塵器轉1分鐘, 就冒煙了, 不是有保護嗎 0.0

有人知道是如何造成? 因為我買了兩片 找不到問題 不敢換另一片測試 0.0

网友A:
你的保護板的16A是瞬間電流,實際工作電流上限是8A,
先別裝保護板,測一下馬達的實際工作電流。

网友B:
看 18650锂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宝充电保护板模块 好像是4.2v 板子 ..
你用 8.4v  好像超過 耐壓值 4.2v 燒燬很正常...
請 樓主 檢查該板子是 單1 或 2串....再使用..

网友C:
圖一  紅黑上方有 BM 於圖二裡接在2串電池的中間...
這個是2串電池的板子  這裡沒接錯
好像少了冒煙的照片

翻翻燒毀的MOS 規格書吧
到底能撐多少電流Rds-on
實際 Vgs 又是給多少

网友D:
請問原本吸塵器的電池也是鋰電池嗎?

還是鉛酸電池呢?

會不會是吸塵器馬達的啟動電流,瞬間太大把保護板的mos燒毀呢?

网友E:
原來的應是鎳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來的應是鎳氫

類似不同牌3個串聯 3.6v1300mah

网友F:
這台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應該是twinbird的吸塵器
原本是1500mah的鎳鎘電池 , 且大概10分鐘運行就沒電, 估計是在9A, peak 18A
所以有點跑上限了 所以燒毀
還有那個電池 估計也不是動力電池
假如是18650 2600mah的話 兩顆串聯 要達到18A 估計也要7C
所以那兩顆電池應該也毀了 非動力電池最好保持1C放電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那麼多
因為 我也是受害者 後來乖乖改用鎳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應該是twinbird的吸塵器
原本是1500mah的鎳鎘電池 , 且大概10分鐘運行就沒電, 估計 ...

對是筆電拆下的電池 非動力電池!!

我還想說 今天用 2顆並聯(4.2V) 再串聯 共四顆 (8.4V)分散放電電流 不用保護板 改接上 保險絲直接上 試試看 0.0

但我又怕 把電池燒了 0.0 有大大 有相關經驗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 18650锂电池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宝充电保护板模块 好像是4.2v 板子 ..
你用 8.4v  好像超過 耐壓值  ...

確認買了 2串 16A 保護板 , 板子上有 5個接點 .0.0 所以燒的很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原本吸塵器的電池也是鋰電池嗎?

還是鉛酸電池呢?

原來是鎳氫 無誤....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保護板的16A是瞬間電流,實際工作電流上限是8A,
先別裝保護板,測一下馬達的實際工作電流。 ...

之前測過 工作電流約 7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一  紅黑上方有 BM 於圖二裡接在2串電池的中間...
這個是2串電池的板子  這裡沒接錯
好像少了冒煙的照片 ...

聞到味道馬上斷電了 0.0  怕被同事罵死 .

哈哈哈 放火燒辦公室

所以只有拍爆開的 晶片. 廠商很賊晶片被磨過沒編號.

网友:
你的保護板能承受的持續電流是多少?

圖片中,晶片上的字樣可見到是 8205A ,正好這是 MOSFET ,也常用於鋰電保護電路

8205A 的規格: (各廠商可能略有不同)

Id max = 6A (25度C), 5A (70度C)
也有的廠商標示的 Id = 4A

Pd max = 1.25W (Ta=25度C), 1W (Ta=70度C)

Rds = 0.025 Ohm = 25 milli-Ohm

在 7A 下已是超出規格使用,而且馬達啟動時電流更大了

試算 MOSFET 上的功率消耗是 P = I^2 * R = 7^2 * 0.025 = 1.225W

順便講解一下 Pd 的計算

PN結最大耐溫 Tj max = 150 度C
室溫(周圍空氣溫度) Ta = 25 度C
熱阻(熱量散發能力的反比) R theta J-A = 100度C/W (每瓦產生100度溫升)
以上熱阻是FR4 Pcb 1 平方英吋 2oz 銅箔下的,如果條件不同,熱阻也會變,圖中的銅箔看來並沒有達到這條件,散熱條件不如規格,因此熱阻會更大。(考慮到周圍多顆密集MOSFET產生的熱量,容許消耗功率還要再折扣才行。)

Pd max 25 度C = (150度C-25度C) / 100 度C/W = 1.25W

如果零件周圍溫度更高,則能承受的消耗功率會更低,例如已經 60 度了,則
Pd max 60 度C = (150度C-60度C) / 100 度C/W = 0.9W

這樣可是操到零件規格的150度C極限,沒有任何餘裕喔!

溫升越高,零件的期望壽命也越低,溫度與零件壽命,一般來說都是假設每升高 10 度C,期望壽命只有一半。溫升 20 度C 就是 1/4, 30 度C 就是 1/8,  以此類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對是筆電拆下的電池 非動力電池!!

我還想說 今天用 2顆並聯(4.2V) 再串聯 共四顆 (8.4V)分散放 ...

這台twinbird我有, 改鋰電很多年了,

三星 18650  (2600mah), 兩並兩串,
(如果不用動力鋰電, 記得要選大容量鋰電來並聯,
放電電流才夠大, 18650才不會燒壞)
放電不加保護板 ( 在過放之前, 就會感到吸力明顯不足,
這時記得關機 and 充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twinbird我有, 改鋰電很多年了,

三星 18650  (2600mah), 兩並兩串,

收到 感謝寶貴經驗分享 ^^

网友H:
一般的1.2V 鎳氫可以放到10 C 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測過 工作電流約 7A

如果是7A,難怪板子上的DW01沒有關斷所以8205A持續導通,會燒掉表示是虛標了。
不過馬達的電流值空轉和堵轉電流差很多,還是提高一點餘裕比較好,20A的會比較適合。

网友:
2串鋰電池不需要用保護板,『康大』有解決方案(用常用零件達成),但須要注意不能過放。
呼叫『康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1.2V 鎳氫可以放到10 C 嗎?

一般的1.2V 鎳氫最大可以 3C,聽說有開發出特殊型可以到 10C。現在有動力型鋰電池,可承受大電流放電,應該沒有再考慮鎳氫的必要了。

在鋰電還沒夠普遍,但鎳氫已普遍的年代,要大電流放電還是會用鎳鎘而非鎳氫。十(多)年以前拆過幾個飛利浦刮鬍刀,內部使用的就是鎳鎘電池而非鎳氫。

网友:
保護板係數要1.5~2倍,我用動力型18650且雙併順順用很不錯!

网友:
tonysun 大的分析真棒!看來保護版要買到3倍工作電流了! 光華商場賣的保護板有偷料嗎?不知道誰有買過,最近想改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