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371 無法觸發

楼主(2020-05-07):
Acer Aspire V3-371-59G4

插電 電流卡0.22a 按開機無反應   PU4501 秒燙 換過新的 狀況依舊

3V 5V 沒有

請教一下 查修方向

Acer Aspire V3-331 V3-371 VA30 HB 13334-1.pdf (1.26 M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補充: PL4502 斷開節點1  +拆除PU4501   測量PL4502 節點2 對地短路

网友:
檢查U3401與後端的 5V_USB30  看看 .重點檢查短路

网友:
3V5V沒有,電流卡0.22A, 這應該是短路電流,元件發熱應該會有,3V5V前端PWM要先查!!  把電感翹起,看一下是電感前端或後端短路,應該就能找到!!

楼主:
PL4501及PL4502 拆除下

測量兩者點位2 皆為對地短路

拆除PU4501 + PU4502~PU4505

測量 PU4502及PU4504 五六七八腳皆為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