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18650 加工改轉 1.5V( 最高200ma) 輸出

楼主(2020-05-08):
閒閒沒事又來亂搞 今天玩 XC6206P152MR IC

將 18650 加工改轉 1.5V( 最高200ma) 輸出.

原本要加裝 USB 充電電路, 但上次淘寶等了 海快 43天運來的東西中, 廠商漏發電路板 只能 OOXX ...

由於沒有找到 1UF 改用 10UF電容 (不知會不會有問題 嘿嘿嘿)...

目前時鐘運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類似的產品不是烏骨雞學姐就有了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2074322260

原來有放在 拍賣上啊 0.0

論壇沒找到過 最多使用 二極體降壓 還以為自己原創 慌 ...

网友B:
這個降壓不是問題~

比較傷腦筋的是一定要用有保護的 ~

否則時間久了這顆就報銷了~

直接串一顆 LED 應該也行~

用到燈不亮的時候 就是該充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降壓不是問題~

比較傷腦筋的是一定要用有保護的 ~

我是裝鬧鐘所以想說等 鈴聲不夠響就給他充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裝鬧鐘所以想說等 鈴聲不夠響就給他充電.

如果是 1.5V 的電流應該也用很低~

一般鋰電最低 2.5V ~ 3V 這樣子 ~

你等到 不夠響 可能也太低了~

网友C:
力學觀點  這個 IC 引腳成為受力點  會肢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類似的產品不是烏骨雞學姐就有了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2074322260

靜態電流的等級不一樣,電池供電設備希望的靜態電流是uA等級的。

网友D:
市場上有1.5V AA型鋰充電電池,直接買來裝上即可,免改裝

网友E:
簡單改裝有簡單改裝的樂趣
要電路做的周全 就另當別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學觀點  這個 IC 引腳成為受力點  會肢解吧

完工後 用矽膠整個密封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場上有1.5V AA型鋰充電電池,直接買來裝上即可,免改裝

手上60多顆 18650... 所以就 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簡單改裝有簡單改裝的樂趣
要電路做的周全 就另當別論了

嗯嗯 另外有USB充放電板保護板還在對岸沒過來 到時裝上應該就算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