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ogitech 羅技 LS21 三件式喇叭 VR問題

楼主(2020-05-08):
這台是Logitech 羅技 LS21 三件式喇叭,拿到時完全沒聲音,拆開木頭音箱發現電容爆了一顆,換上後有了聲音,但很小聲!

但是調整這VR旋鈕聲音無太大變化..

拆開來看是 5pin 的 VR ,這 5pin的可變電阻,不知道定義是如何?
小弟想直接斷路(推測應該就會是最大聲),直接透過電腦軟體控制聲音大小,因為也找不到材料,想問問大家該如何短路處理?
這小機板有一接頭是連至木頭音箱內的主機板這接頭上是標 VC-O VCC L R GND ,其中 L R GND電路與 5pin VR有三隻相連

网友A:
最後一張 ~

那個接點~ 由上而下 ~

IN R(L)  IN L(R)  OUT R(L) OUT L(R)   G (地)

IN R(L)OUT R(L)    IN L(R) OUT L(R) ~

補充內容 (2020-5-9 01:45 AM):
你這個應該還有一塊板子~
上面有 放大 的元件~

网友:
你可以拆下來測量,這應該是有2組VR的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 ~

那個接點~ 由上而下 ~

我懂了! 原來是有兩組VR,晚上回家試試!!!
另一張板子在木頭音箱內,我有更換電容!

网友:
這組喇叭我也有,只是聲音有點硬,效果不好,當備用機。

楼主:
IN R(L) 接 OUT R(L)    IN L(R) 接 OUT L(R)
也就是直接最大聲,就完修了!!!
平常也很少會去轉動音箱旋鈕,用電腦控制大小聲就好了,感謝大家的幫忙!!!謝謝~~~太高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 R(L) 接 OUT R(L)    IN L(R) 接 OUT L(R)
也就是直接最大聲,就完修了!!!
平常也很少會去轉動音箱旋鈕, ...

最好是串個電阻,大約是VR最大阻值的三分之一,這樣聲音出來了才不會感覺破破的。

楼主:
我直接短路,沒有電阻,最大聲沒有破破的! 還是我耳朵不好,不過我對喇叭要求不高,只要有BASS的低音,碰.碰..碰...就很高興了!!!

网友:
這組喇叭我也有,有聲音,談不上效果,可以拆來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短路,沒有電阻,最大聲沒有破破的! 還是我耳朵不好,不過我對喇叭要求不高,只要有BASS的低音,碰.碰..碰 ...

我有多的零件,要的話自來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多的零件,要的話自來取。

好的!有空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