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0310c t-con 有辦法改成倒屏嗎

楼主(2020-05-09):
LG 42C5460 - T-Con - 6870C-0310C - 6871L-2045Q -  我有一台LG 32LE5500 改成禾聯主機板.使用這塊0310C的邏輯版.不過影像是倒屏的.進入工模並沒有鏡像的選項.所以想請問有沒有人知道這塊邏輯版有沒有辦法在板上更改變成倒屏.或是有沒有相同的邏輯版是倒屏的可匹配這塊面板的.我有試過這塊只有左右反轉.就是調不到上下反轉的

网友A:
http://www.ifix.net.cn/thread-82389-1-1.html
參考看看~
有倒屏成功~
但可能不是原裝Tcon~
所以圖像變鋸齒狀~
最後還是改成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ifix.net.cn/thread-82389-1-1.html
參考看看~
有倒屏成功~

感謝你.有試過了.144那幾個點.是將VGH跟VGL反接.原來這樣也能將畫面上下反轉.只是數據不一樣鋸齒狀無法改正.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LG畫面鋸齒的話.屏線把第一組跟第二組對調就可以解決!

楼主:
這個我有對調過了.還是一樣.工模裡面調整也一樣.如果真不行我再找看看哪張主板可調倒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有試過了.144那幾個點.是將VGH跟VGL反接.原來這樣也能將畫面上下反轉.只是數據不一樣鋸齒狀無法改 ...

修了很久液晶電視還不知道VGH跟VGL可以反接,恭喜能研究出來,建議先找一下面板規格資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了很久液晶電視還不知道VGH跟VGL可以反接,恭喜能研究出來,建議先找一下面板規格資料看看。 ...

好的.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