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捲門遙控器故障修復

楼主(2020-05-09):
家裡地下室的某牌滾碼式遙控器用了13年了...常摔到
之前上面的LED也摔到斷腳....只好換成紅色(原本是綠的)

遙控距離短就算了....突然有天完全不能用了.....

之前不能用時就調整一下可變電容...小心調整都還能撐一陣子
還自己D了一根非金屬調整棒(用直尺加上竹筷子)

這次完全調不過來..想說電容老化了..跑了一趟材料行..買不到藍色5P的
順手買了個綠色的換上
當然還是不行

只好花了500元再買一顆遙控器...
發現是315MHZ的射頻....

又在論壇上ˊ拜讀ytsejam前輩的這一篇
電動門遙控器修改為定頻式

整個眼睛都亮了~~立刻上網買了315MHZ 模組
結果寄來433MHZ的.上面印製NDR4208.
跟客服反映...
客服一開始還硬扯批次不同..所以印刷不同
還是能發出315MHZ的頻率

後來才承認寄錯
只好退款重買

漫長的等待..終於到..超小的
正式開工
照著ytsejam前輩的腳步...
終於也完成了

先將不要的元件拆除.做好絕緣

加上模組
焊上 DAT/VCC/GND/ANT四條

加上一點熱熔膠固定..完工測試..一切正常
還好是315MHZ的....不然沒有任何儀器幫助..一定救不回來

若有前輩需要433MHZ射頻模組..小弟這裡有2個..可以留言免費贈送~

网友:
原先舊的可能是只是那顆晶體了~

网友:
滾動碼的遙控器若排除頻率失調問題、按鍵問題、及像脫焊或斷線等等問題,可以對照主機的方式重新設定一次遙控器,很有機會成功救回。

网友A:
請問這樣做是將滾碼改成固定式頻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樣做是將滾碼改成固定式頻率嗎?

不是哦,滾碼是由IC控制與主機之間的通訊
我這只是將IC的訊號發送給主機
文中參考前輩的連結內,說明的非常清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