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片二極體規格

楼主(2020-05-09):
又需打擾各位前輩了

我想請前輩們幫我看這二極體的型號

圖片很難拍清楚

我盡量拍了

上型印刷是 B2.  9.1

電路板上的編號是D2
所以我想應該是一般的二極體
但網路上GOOGLE
找到的確不是這種樣式
再勞煩前輩幫我解答
感恩..

网友A:
可能是 9.1V zener diode

网友B:
應該是 9.1V zener 二極體
電路板上的編號是D2
是說二極體編號2(zener 二極體也是二極體阿)

网友C:
二極體上有看到9和82數字,看一下排列順序和正確數字
應能判別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極體上有看到9和82數字,看一下排列順序和正確數字
應能判別規格

感謝前輩的回覆

那個字我看起來比較像B2,不像82呢

明天我再次確認一下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 9.1V zener 二極體
電路板上的編號是D2
是說二極體編號2(zener 二極體也是二極體阿)

感謝前輩的回覆

我本來想說D2 應該是一般二極體

如果是zener 應該會寫ZD2 才對

個人猜測

因為我量測雙向都短路

所以有點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9.1V zener diode

感謝前輩回覆

請問如果是zener 9.1v的話

我只要依此規格去購入就可以了嗎?

因為剛GOOGLE 一下

用zener diode 9.1v

查到滿多型號的

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請問如果是zener 9.1v的話

如果是9B2可能為-穩壓二極體 1/2W(0.5瓦) 9B2 8.5-8.9V
依原此寸大小判斷W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請問如果是zener 9.1v的話

"用zener diode 9.1v

查到滿多型號的

不知從何下手"

裝得下, 就找 W數 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