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HIMEI TL-37LF500D 37吋LED液晶電視開機直線花屏維修實例

楼主(2020-05-09):
奇美CHIMEI TL-37LF500D 37吋LED液晶電視開機直線花屏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37LF500D  37吋LED液晶電視.開機直線花屏.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7LF500D TL-37LF5D-500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LED升壓恆流板.

▼電源板.

▼對岸製造的面板.通常都不怎麼靠譜.

▼針對邏輯板.量測一些相關電壓都很正常.

▼這兩測試點是VON和VOFF.

▼既然邏輯板測量電壓沒有問題.那就來拆面板了.

▼這面板側邊只有兩個COF.

▼刮除VON及VOFF測試點.
發現COF及邏輯板間的VON開路了.也就是玻璃內有斷線了.

▼以飛線連接上COF及邏輯板間的VON.

▼影像出來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好精細的功夫! 恭喜完修!

网友:
實在有夠給力,超強功夫,要是我早就放棄,叫客戶直接買新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我來參考一下,有台SONY修不好丟在那半年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
恭喜完修!

网友:
有神~快拜.
連這都找的到問題所在.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好用心 又能查出出題點 給你ㄆㄆ手

网友:
真的很厲害喔!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感謝

网友A:
邏輯板上的五大電壓非常重要,一些疑難雜症都是因為五大電壓沒有到位引起的,可惜很多新進的同學,多不想瞭解。

网友:
恭喜完修,學到一技,這種情況一般人傻傻換面板了。感謝分想

网友:
呢條線開路,一般可以睇到畫面變慢,拖尾,尤其系睇TV雪花點最明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上的五大電壓非常重要,一些疑難雜症都是因為五大電壓沒有到位引起的,可惜很多新進的同學,多不想瞭 ...

邏輯板上的五大電壓不難.但難的是面板COF的五大相關電壓點在那兒呢?
別小看大師傅過線到COF上的測候點能成功,它們可有不傳世的秘密面板資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邏輯板上的五大電壓不難.但難的是面板COF的五大相關電壓點在那兒呢?
別小看大師傅過線到COF上的測候點能 ...

您怎麼知道我沒有,就算沒有,也有方法查的出來。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厲害

网友(2020-06-30):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太厲害了.功夫了得
  學習了...

网友:
佩服!佩服!,真厲害!

网友:
大師不愧是大師,佩服佩服

网友:
感謝大師指導說明

网友:
好眼力
恭喜完修!

网友:
神技! 感謝大師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