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CNA97 吹風機維修

楼主(2020-05-10):
先拆開.步驟網路上很多搜尋下就可找到

這邊的線組出線的地方在維修後組裝前一定要理好
要不然兩邊的外殼會合不密

這次這支症狀是上電後功能正常就是沒風吹出
標準的馬達掛點.但也有是其他地方有狀況
所以先將馬達紅點位置做記號在風罩旁
更換馬達後用來回復原狀時參考

橋是整流直接坐在馬達後蓋上
還有陶瓷電容做濾波
檢查二極體和溫度保險絲後後都正常
故換馬達就可

線束出口也要做記號
因為換馬達要下後面的風罩組件和解焊橋整
若沒做記號很容易組裝出問題

這一型號最容易壞的地方這張照片就照到兩處
一個是馬達.另一個是右邊照到一半的142度的溫度保險絲
因為溫度保險絲是用鉚釘卯在隔熱材上.所以換溫度保險絲的時候要花一番功夫

從這張就可以看到換右邊的保鮮絲是蠻棘手
要細心撥開鎳鉻絲然後用2.5mm的鑽子鑽掉鉚釘
才換得下來.裝回去又是一個麻煩事
因為不能用一般焊錫去焊

風罩組拆下後.就是要用細鐵絲穿過扇葉
硬是把扇葉拉下.拉下後將兩顆固定馬達的螺絲鬆開
才能下馬達

馬達的規格型號.日本馬淵的
小時候玩遙控車看到這牌子的馬達就高潮了~~
這顆馬達沒屋頂的網拍搜一下都買的到
有很多相容的型號.規格書看一下
伏特數和轉速不要差太多就行
當然前提是馬達大小直徑和軸的粗細要一樣(2.3mm)
要不然到時候馬達上面的齒狀套筒上不去
扇葉就裝不回去了

馬達拆開後的慘狀
磨到碳刷都不見了
馬達倒出來一堆黑炭粉末

電樞上的接點也麻了
宣告整顆報廢.只好網路下訂了

後記:換完馬達後就是一尾活龍了
又省了好幾千

网友A:
拆裝這個吹風機真的很費工!上次花了好久時間還拆得像狗啃的!結果就是溫度保險絲燒掉,我是細心將鎳鉻絲撥開,用斜口鉗剪斷保險司兩端(要留下較長的鐵絲在吹風機上),將新保險絲與舊電線壓接後完修

网友:
真的需要細心的手路

网友:
等一段時間後,直ec馬達就更派了

維修真的是手路工

网友B:
IKURA大;了解..謝謝..關鍵字是....馬達減壓電阻絲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521317903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IKURA大;了解..謝謝..關鍵字是....馬達減壓電阻絲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52131790314 ...

是的,{n_116:}
這個賣家的各個商品說明裡面有不少技術資料, 有修理需求的人可以看看...

网友:
所以溫度保險絲是再用鉚釘卯上去嗎?
沒工具怎麼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裝這個吹風機真的很費工!上次花了好久時間還拆得像狗啃的!結果就是溫度保險絲燒掉,我是細心將鎳鉻絲撥開, ...

請問如何壓接,用壓接鉗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壓接,用壓接鉗嗎??

當初是買溫度保險絲時,有附贈的細鐵環(不知名稱),再用老虎鉗壓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何壓接,用壓接鉗嗎??

我是將新的溫度保險絲兩端捲成中空圓形.再用螺絲加上華司穿過原來鑽掉的鉚釘孔
兩邊對鎖來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將新的溫度保險絲兩端捲成中空圓形.再用螺絲加上華司穿過原來鑽掉的鉚釘孔
兩邊對鎖來搞定 ...

話說我也想這樣搞,但我找不到可用的螺絲

网友:
真是手工夫,謝謝各位說出密訣。

网友:
真是手工夫,+1

网友D:
我也遇過一次,好像是插錯電壓整個融掉,慘不忍睹。
不過我遇到比較困難的是電源版故障,電阻電容什麼都換了
還是沒有正常電壓輸出

卡關症狀是
沒有紅燈也沒有藍燈,風不會熱,已經放在儲藏室很久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過一次,好像是插錯電壓整個融掉,慘不忍睹。
不過我遇到比較困難的是電源版故障,電阻電容什麼都 ...

電路板就幾顆零件,一個一個找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話說我也想這樣搞,但我找不到可用的螺絲

2.5鑽孔過去的話那就用M2或是M3的螺絲就好了~這很好找

補充內容 (2020-5-17 11:07 AM):
https://www.ruten.com.tw/user/in ... 782&o=0&m=1  或是使用氣眼釘手工卯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初是買溫度保險絲時,有附贈的細鐵環(不知名稱),再用老虎鉗壓緊!

這叫長銅管或是中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