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2448m-led 畫面閃動問題

楼主(2020-05-10):
請教一下各位大神 小弟家裡的電腦螢幕為viewsonic 2448m-led 原本使用的好好的

誰知道有一天它老大不爽的發脾氣了 如下面連結影片裏面那樣(麻煩把youtu.be前後空格移除就可以看到了)

PS已經有用另外一台螢幕測試過是沒問題的

https:// youtu.be /2EYKe9zC7Ro

請問是哪邊有問題呢?(小弟為新手維修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補充內容 (2020-5-13 01:23 PM):
2020/5/13 更新 更新電容後上電測試 故障還是一樣會花屏閃動 用手摸驅動版上最大顆的IC很燙 感覺是驅動版的問題 請問要如何量測驅動版有無故障?

補充內容 (2020-5-13 01:24 PM):
回覆6樓大神 已更新 故障依舊

補充內容 (2020-5-19 01:52 PM):
2020/05/19 經更換驅動板後即可正常使用,不會檢測驅動板所以直接換一塊

网友A:
直接youtube 標準網址 貼上就好, 不需要 你加空格我退空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YKe9zC7Ro

或是這篇 10# 怎麼貼Youtube影片?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B:
電源版的電容 先全部換掉!尤其橘色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youtube 標準網址 貼上就好, 不需要 你加空格我退空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YKe9zC7Ro ...

抱歉 我的等級不夠 無法直接貼網址 我再繼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版的電容 先全部換掉!尤其橘色那顆

今天早上電容全都換過了 狀況還是一樣

還煩請大神指導

网友:
主板上電解電容也換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