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LG 42SC460 主機板安裝的問題

楼主(2020-05-10):
這塊主機板是 LG 42SC460  板號EAX64437505 [1.0]
這塊主機板是 LG 42SC460  板號EAX64437505 [1.0]
這塊主機板是 LG  LG 42LS3400   板號EAX64437505 [1.0]
這塊主機板是 LG  LG 42LS3400   板號EAX64437506 [1.2]

      各位先進大大好 朋友送給我一台LG 42SC460  42吋 朋友送我之前他有拿去維修店修理 結果是主板最大顆晶片燒掉  後來我拆掉看主板晶片燒掉 主板膨脹不能維修了要更換主板 電源板 邏輯板 面板 我都測試過 也用公板 都沒問題 只要換主機板應該OK 問題網站所賣主板都是  LG  LG 42LS3400   板號EAX64437505 [1.0] 和LG  LG 42LS3400  板號EAX64437506 [1.2]    LG 42SC460 主板都沒殺肉也沒現貨 反而LG 42LS3400  主機板殺肉很多現貨 公板要挖洞不美觀不考慮更換公板 我想請問有經驗先進大大 LG 42SC460  板號EAX64437505 [1.0]主板 能通用 LG  LG 42LS3400   板號EAX64437505 [1.0]和LG  LG 42LS3400   板號EAX64437506 [1.2] 嗎 我怕買回來不能開機 知道大大能靠訴我嗎 謝謝

网友:
LG主板型號不同就不能代換 別以為版號一樣就行 可能使用面板型號不同 程序也不同 代用可能會無影喔

网友A:
google一下 ~
還好42LS3400跟SC460的面版 不是倒屏
直接上吧~~
不要怕~~
怕不能開機話~
最好是買主板時有附按鍵板跟紅外線接收板

楼主:
謝謝 各位先進大大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一下 ~
還好42LS3400跟SC460的面版 不是倒屏
直接上吧~~

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