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04 5代camry 右後電動車窗升降機馬達碳刷維修

楼主(2020-05-11):
各位先進好:

更換 右後電動車窗升降機總成後,為了探索馬達壞掉原因,上網查資料,發現應該是碳刷問題,經拆解後果然碳刷崩掉
經磨平後再裝回已能正常運轉

若能買到碳刷,下一篇在分享更新碳刷DIY

网友:
可以找角度相同線夠長,碳刷部份稍大代用,碳刷多的部份可用銼刀磨小。

网友A:
有量電動窗碳刷尺寸嗎?
以下賣場的尺寸不知道有沒有符合需求
可惜目前賣場已經是關閉狀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40108071496#qa&p=1

网友B:
有碳刷的馬達/發電機會好好的會突然壞掉大多是碳刷問題, 想到以前丟掉很多馬達就覺的自己很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電動窗碳刷尺寸嗎?
以下賣場的尺寸不知道有沒有符合需求
可惜目前賣場已經是關閉狀態

感謝 先進提供資訊
目前正在找類似尺寸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碳刷的馬達/發電機會好好的會突然壞掉大多是碳刷問題, 想到以前丟掉很多馬達就覺的自己很浪費 ...

裝完副廠升降機後。真的感覺原廠的品質真的比較扎實,若有找到碳刷又能實作成功,也希望能嘉惠更多DIY的同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裝完副廠升降機後。真的感覺原廠的品質真的比較扎實,若有找到碳刷又能實作成功,也希望能嘉惠更多DIY的 ...

可以拆下副廠升降機的碳刷,比對尺寸有沒有相同

轉換到正廠升降機,應該會比較簡單的方式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下副廠升降機的碳刷,比對尺寸有沒有相同

轉換到正廠升降機,應該會比較簡單的方式XD ...

副廠件總成件900元,目前已裝上,目前我朝向DIY更換碳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下副廠升降機的碳刷,比對尺寸有沒有相同

轉換到正廠升降機,應該會比較簡單的方式XD ...

也可以單買馬達換上,也是一種方法

网友:
連這個也修 厲害

网友(2020-06-10):
power window 的馬達能拆? 我印象中是一體防水,拆了防水就會失效了,下雨就要小心了。以前我們做 power window 控制器,和馬達機構組成模組後,是整個防水的。

网友C:
碳刷找替代很簡單
銅軸接點無嚴重磨損
防水問題只要前端油封沒破
後端可用矽利康填補
馬達要故障 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找替代很簡單
銅軸接點無嚴重磨損
防水問題只要前端油封沒破

感謝提供資訊

碳刷已買到,過幾天會diy,目前比較擔心碳刷的銅線不曉得用烙鐵有沒又辦法焊起來

网友:
dc碳刷要買含銅材質的
要買到相同規格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