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徵求 16MB可開機韌體 ADVR7016DA-MH AHD 16路 監控主機

楼主(2020-05-11):
之前發過一篇無法開機的 ADVR7016DA-MH AHD 16路 監控主機.

終於拿到燒錄器了. 如 louis2208 所說的韌體 12MB 燒錄后是無法開機的.

線上求救 ~ 徵求 16MB可開機韌體 ^^"

网友A:
原本的 16MB 韌體 有損壞嗎?或許可以比對12MB 升級檔,合併試試

哦哦,看到舊文,被駭客攻擊,這樣韌體也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 16MB 韌體 有損壞嗎?或許可以比對12MB 升級檔,合併試試

哦哦,看到舊文,被駭客攻擊,這樣韌體也 ...

請問大俠 是否有合併教學 , 我併看看 0.0

网友B:
這台看起來是大陸雄邁的主板~你把主板翻面應該有正確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看起來是大陸雄邁的主板~你把主板翻面應該有正確型號

型號有. 但是找不到 16MB的 完整 .BIN 檔

原廠給我 USB 救援檔如下圖 但是完全不運作.

网友B:
空白的USB (FAT32) 放入救援檔案~插入主機(關機狀態) 然後開機~應該可以成功~
但應該是.img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的USB (FAT32) 放入救援檔案~插入主機(關機狀態) 然後開機~應該可以成功~

嗯 沒用

网友B:
他應該要提供IMG檔給你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應該要提供IMG檔給你才對~

是給 IMG檔 .

另外 由於救援用USB插上無反應, 我把原BIOS 拆下確認 壞了.讀不到資料,

只好換上 燒升級用 12MB BIN檔 的 新BIOS 裝上 一樣無反應.

再把 USB弄上去還是無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號有. 但是找不到 16MB的 完整 .BIN 檔

有個俄羅斯維修論壇是有這個板號的的韌體,可惜要用買的或完全答案六個問題 (電子電路相關的)

不過也不知道是啥麼語言的介面

我看不懂題目,所以都沒有通過

https://remont-aud.net/dump/gps_ ... v1_03/296-1-0-51494

网友A:
還有你五樓的 BIN 檔,可以用 7-ZIP 打開,這個BIN檔是包含各功能的IMG 檔

像WEB開頭的那個是它的使用介面,就是個網頁,可以解開看,裡面有HTML、JPG檔,都可以打開

有BOOT字眼的打不開,其他能打開的很像是 UNIX 或Linux 系統檔案

我把全部IMG解開是有超過 16MB,不過我不懂它如何初始化和引導,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分割

這個檔案看起來是更新寫入韌體的指令,因為有 COMMAND:BU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你五樓的 BIN 檔,可以用 7-ZIP 打開,這個BIN檔是包含各功能的IMG 檔

像WEB開頭的那個是它的使用介面 ...

大俠 你好猛!! 我來玩玩看 嘿嘿嘿

网友:
表示少掉的部份是滿重要的,

等於監視主機沒有OS在運作去引導更新..才能去引導那個 InstallDesc 檔

補充內容 (2020-5-20 12:07 AM):
BIN 打開有點像手機刷機的映像檔的各區分割檔,BOOT、SYSTEM等
手機就有專用程式,或者手機 BOOT、RECOVERY 沒掛點就還能刷

補充內容 (2020-5-20 12:07 AM):
這種嵌入式系統怎麼做分區就不了解了

网友B:
我有廠商給我的映象檔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 ... Cxq0P4p?usp=sharing 能不能用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廠商給我的映象檔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ubVd59J_j5CMsWv1aupYOwIHCxq0P4p?usp=s ...

感謝 . 這個是USB用的救援檔 無法直接燒成 BIOS ^^"

网友B:
是的~你可以救援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救援試一下

BIOS 目前已經無法讀取. 所以....

网友C:
雄邁主機板.如果是因為被網路攻擊刷韌體是沒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雄邁主機板.如果是因為被網路攻擊刷韌體是沒有作用的

是被攻擊後 就主板損壞了嗎?

网友:
我理解是這種都要看做一台迷你型的電腦,ROM上會畫分不同的位址區塊做不同的功能.
最開頭會有BootLoader區塊,就像是電腦的BIOS.
中間會有作業程式OS區塊,大概是Linux.
後面可能有一塊做使用者參數儲存.
上面大大講的映像檔因該只有OS部份.
我的推測,網路攻擊應該是連BootLoader都破壞掉了.....

网友D:
想搞的話,得先找出 Jtag 或是 TTL的腳位,或是它USB可以用Jlink。
然後把u-boot.bin.img 這韌體的最前面 0x3f 通通砍掉剩下的另存一個新的,接著把新改完的 u-boot.bin.img,燒進flash裡面從0x00開始燒,燒完焊回去。
然後開機應該就可以從Jtag/TTL 終端機裡面看見啟動到u-boot底下,接著在u-boot底下傳韌體進去並看看有沒有指令可以設定為開機,這樣也許可以讓機器動起來。
以上是搞其他也有u-boot韌體機器的搞法,不確定這台行不行......

另外有各方法你也可以試試,因為我比對了 那個 bin檔跟 img檔差別好像只有 img檔沒有崁入u-boot。
你那個BIN依照上面版友的方法解壓縮之後提取 u-boot.bin.img並照我上一段寫的改一改另存一個新的,接著把update.img的 0x3f也砍掉另存一個新的,然後把修正過的u-boot.bin.img合併去 update.img的前面存一個新的有u-boot資料的update檔再去燒入flash試試..

補充內容 (2020-6-5 11:25 PM):
對了合併檔案其實u-boot後面需要填空到某個位址才會是update.img的起始位址,但是在沒有dump rom的情況下只有 u-boot知道位址是多少。

補充內容 (2020-6-5 11:27 PM):
或是你可以去找到相近型號主板的任意dump rom去搜尋它img啟始位址是多少,然後回來照著改。

网友:
類似機種的USB to UART救援步驟 [俄文]

大概是這麼樣子的搞,不過它搞得那台因為有 u-boot.env 檔比較容易點,希望你這台的u-boot功能多一點可以直接從u-boot救援...

找了個相近的 dump rom檔來看了看,前面 0x00000000 開始是放 u-boot,到 0x00040000 是放u-boot env資料
然後主要 img從 0x00050000 位址開始。

然後廠商給的img檔應該無法直接合併放入,因為都有增加了 0x3F的img寫入位址資料,就講到這,因為我也下載不到你手中的檔,也沒機器可以try,但是看了看手動修正合併img是可以重組一個能啟動的 rom檔的。

步驟很多,都一樣麻煩,最簡單的還是找塊flash正常的板子直接dump rom最方便啦...

補充內容 (2020-6-6 04:00 PM):
0x00050000是romfs-x  ,0x00430000是user-x, 0x00B20000是web-x , 0x00CA0000是custom-x , 0x00F60000是logo-x,以上是比對後推斷的位址。 自己自製吧,可能可以用也可能不能用.

网友:
MX25L12805D.part1.rar (4 MB)
MX25L12805D.part2.rar (4 MB)
MX25L12805D.part3.rar (4 MB)
MX25L12805D.part4.rar (2.65 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搞的話,得先找出 Jtag 或是 TTL的腳位,或是它USB可以用Jlink。
然後把u-boot.bin.img 這韌體的最前面 0 ...

太強了!!! 這個要花點時間來研究看看 謝謝您的教學 ^^

楼主:
哦哦! 這個我先來燒看看.

网友:
感覺有希望了~~

楼主:
感謝 獅子魚 俄語版韌體開機成功了 !!

再來升級成 繁體韌體應該就“玩”修了 ^^

楼主:
嗯嗯 成功了!再來去淘寶多買幾個 BIOS 回來備用 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獅子魚 俄語版韌體開機成功了 !!

再來升級成 繁體韌體應該就“玩”修了 ^^ ...

升級繁體版要記著備份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級繁體版要記著備份出來

升級完就不開機卡著 彩色畫面... 乖乖用俄語版 嘿嘿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升級繁體版要記著備份出來

獅子魚難道回答了那六個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級完就不開機卡著 彩色畫面... 乖乖用俄語版 嘿嘿0.0

有可以開的,就可以試著合併了。要比對那些 IMG 的起始結束位置

我看開頭是 uboot 的 img

原廠是給你五樓那個升級檔嗎?我來併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獅子魚難道回答了那六個問題....

那個網站我很早就有帳號 很少去逛因為下載要點數
那六個問題GOGGLE翻譯後交叉比對就可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以開的,就可以試著合併了。要比對那些 IMG 的起始結束位置

我看開頭是 uboot 的 img

大俠 我弄好了. 更新到 最新的版本了.

但是又有另外的悲劇了...

開機等10秒後出現 “輸入訊號不支援... 蜂鳴器響16聲....”

然後出現操作介面.可以操作. 就是沒有顯示 監視器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網站我很早就有帳號 很少去逛因為下載要點數
那六個問題GOGGLE翻譯後交叉比對就可通過

俄語好難啊 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個網站我很早就有帳號 很少去逛因為下載要點數
那六個問題GOGGLE翻譯後交叉比對就可通過

我也是有用翻譯,可惜看不懂題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有用翻譯,可惜看不懂題目

就像玩數字遊戲 幾a幾b 作筆記就可以通關

网友A:
總覺得它型號命名好亂,板號、貼紙型號都不一樣,

工廠出公版,其他廠商掛牌來賣,型號命名規則真是看不懂

這樣也很難去對應韌體

我原本是有找到海思的 hitool 可以修復 uboot,,修復後再放更新檔到usb更新,

不過它一打開就要選型號,不確定適不適用其他主機

咦,google 你的主機型號,處理器是海思...

也有一些參考

http://mofulls.blogspot.com/2017/06/dvr-uboot.html

https://blog.csdn.net/qq_4042168 ... 450#1_HiTooluboot_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俠 我弄好了. 更新到 最新的版本了.

這台主機是多合一議訊號輸入嗎?

支持AHD、TVI、CVI、CVBS、IP高清訊號輸入

或許韌體還是缺少點什麼?

网友D:
會卡logo畫面的是更新到你5樓那個原廠給的舊版image?

俄語版會不會出現畫面不支援?
因為查看俄語版的rom hex資料,整個dump rom就是那些img組成而已,只差在env資料是俄版,還有img儲存位址跟我下載到的dump rom不同。

如果原廠給你的檔裡面沒有 u-boot.env 這個檔,那就不會更新那個 env區塊了,不知道問題是不是在這。畢竟env記錄了許多default值。

可以試試這板號的韌體,因為 env資料跟俄語版是一樣的。
http://www.xiongmaitech.com/en/i ... /down_detail/13/160

可以的話其實還是去接線在終端機底下看它出錯時錯在哪這樣能分析得更快,不然就是只好一直try不同韌體,不同設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主機是多合一議訊號輸入嗎?

支持AHD、TVI、CVI、CVBS、IP高清訊號輸入

我找過 杭特的客服問過 他說我版本與主機型號吻合 沒有問題.....

一開機就先顯示 “不支援 輸入訊號” . 警示聲一直響. 再來才會進入 操作介面.

(但是我一個監視器都沒有接上... 他就不支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卡logo畫面的是更新到你5樓那個原廠給的舊版image?

俄語版會不會出現畫面不支援?

俄語版 也是一樣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俄語版 也是一樣狀況.

ㄟ~~~出現不支援輸入訊號是中文嗎?...

會不會有可能主機針對螢幕的警語,或是螢幕本身的警語

楼主(2020-06-10):
引用 网友A:
ㄟ~~~出現不支援輸入訊號是中文嗎?...

會不會有可能主機針對螢幕的警語,或是螢幕本身的警語

俄語版可以選成繁體中文.. 只是狀況一樣

所以我又想辦法弄成 最新版本 (杭特客服給的 升級擋. ) 問題一樣.

螢幕 我換過2台 HDMI 與 VGA . 螢幕是 輸出訊號 不是 輸入訊號 所以不是螢幕問題.

接上 AHD1080P 監視鏡頭 無顯示 .. 晚點找找 舊鏡頭看看

网友A:
會不會攝影機輸入預設是 PAL?因為是俄羅斯的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攝影機輸入預設是 PAL?因為是俄羅斯的韌體~

嗯嗯 改成 NTSC 一樣...

网友D:
你的主板很奇妙..
我查了 ahb7016t-mh-v2 或是 ahb7016fx的主板圖片,全都是單晶片的,
可是你的主板明顯是雙晶片,因為兩顆有散熱片的大晶片旁都有記憶體顆粒圍繞著。

我覺得你的主板應該是廠商特別訂製16路的雙晶片這樣效能會比單晶片好,因為除了雙晶片,主板上也都還留有數個 sata的空焊點。
網路搜了搜那ADVR7016DA型號的pdf,其中有個PDF寫了 晶片是 Hi3531(主要處理器)+Hi3532(h.264編碼協同處理)
覺得你現在的情況就是 Hi3532 並無驅動起來,所以沒有輸入訊號。

又搜了搜
http://www.xiongmaitech.com/inde ... duct-detail/2/95/36
你的一定是這塊板子,但很奇妙的原廠居然也不提供韌體...
所以你真想修復應該真的得去找到 AHB7016F2-MH的韌體。

補充內容 (2020-6-10 10:50 PM):
前面的所有韌體你都不用試了,只能驅動的了 Hi3531也沒用,我也找不到用同樣雙晶片的韌體,連杭特給的都是錯的,要不要去問問雄邁怎麼沒得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主板很奇妙..
我查了 ahb7016t-mh-v2 或是 ahb7016fx的主板圖片,全都是單晶片的,
可是你的主板明顯是 ...

您真的是太....專業了!! 我去找找能不能找到一樣的機子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主機是多合一議訊號輸入嗎?

支持AHD、TVI、CVI、CVBS、IP高清訊號輸入

嗯嗯 是多合一議訊號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覺得它型號命名好亂,板號、貼紙型號都不一樣,

工廠出公版,其他廠商掛牌來賣,型號命名規則真是看不懂 ...

不知有沒有 海思DVR的固件 拿來燒看看 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有沒有 海思DVR的固件 拿來燒看看 0.0

你要不要先試試同型號的 8port 韌體,這是雄邁網站上唯一跟你板子用一樣的雙晶片,幾乎一樣的配置...
只是16port數被降成 8port,你要是能裝上去應該也只剩 8port可以用,自己對照圖片哪一半可以用。
只是先試試能不能有輸入信號。
http://www.xiongmaitech.com/product/product-detail/2/95/35

而且..它韌體下載下來的型號居然是 AHB7016F-M....    啊 這不就代表是16port的嗎???  真是詭異的命名法...

就試試看吧,不過這韌體也很久沒更新了,應該也沒修bug吧...

然後忽然發現我前面回的要你試試的韌體聯結也是這個版本,繞一大圈結果還是要回去試試 AHB7016F-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先試試同型號的 8port 韌體,這是雄邁網站上唯一跟你板子用一樣的雙晶片,幾乎一樣的配置...
只 ...

嗯嗯 我試了. 畫面變成  無訊號->七彩畫面-> 無訊號-》七彩畫面 無限循環.

又換了 32PORT版本 可以進去 但是一樣 不支援輸入訊號...

我想是否不能單純用 UPDATE檔升級. 等我 買的新BIOS到貨 我多燒幾個版本 來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試了. 畫面變成  無訊號->七彩畫面-> 無訊號-》七彩畫面 無限循環.

又換了 32PORT版本 可以進去  ...

32PORT肯定不能用的,它晶片不是hi3532。
原本要救援就不能只用update.img去更新,update.img 內容缺了 u-boot.bin.img跟 u-boot.env.img兩個重要的檔。
你有沒有試過去雄邁網站下載General_UpgradeTools 直接刷***ahb7016f-m.bin檔,雖然很大機率應該刷不進,但是至少那程式用途是把所有檔案刷進去flash。
也可以就拿俄語版的那個rom直接用hex編輯軟體改u-boot/u-boot.env就好了..
不過我覺得根本原因可能還是 AHB7016F-M 這韌體也不對...

网友:
雄邁主機有原廠主板方案及外廠雄邁方案~要ˊ找到正確的韌體不太容易~若賣主機的廠商給你ROM要回復正常就很難了!!

网友A:
請教一個問題,檔案放USB讓它更新,它不會去檢測型號?可以任意更新其他廠牌型號的BIN ?

我看大部份主機都是Hi3531+Hi3532,而且解開 WEB檔,ERR圖片也是雄邁的,只有開機LOGO改成自己的,

多試幾個來刷看看,附件更新檔的u-boot 和 AHB7016F-M_V4.02.R11.3070 內的u-boot不一樣,哪裡不一樣我沒比較

附上這型的更新檔

4 MB, 下載次數: 1

4 MB, 下載次數: 1

35.41 KB, 下載次數: 1

4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哈,我把它想的簡單了

Hi3531/Hi3532 U-boot 移植應用.pdf

845.39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我把它想的簡單了

就是沒那麼單純,所以要救援一定要連u-boot都重刷。
這板子的u-boot都是從0x00開始存,要置換非常簡單,而且能用uart下指令的話就更容易救機子了。
然後那個logo圖其實去下載雄邁General_UpgradeTools 就能改了,雄邁還有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個問題,檔案放USB讓它更新,它不會去檢測型號?可以任意更新其他廠牌型號的BIN ?

我看大部份主機 ...

目前可以開機的俄羅斯ROM 用 7ZIP 解壓目錄結構如下:

其他網路上找到的 ROM 目錄結構如下:
兩個長相差很多...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我把它想的簡單了

看了這個大隻知道方向了.. 晚點有空來搞搞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沒那麼單純,所以要救援一定要連u-boot都重刷。
這板子的u-boot都是從0x00開始存,要置換非常簡單, ...

General_UpgradeTools  無法完整燒錄 BIN檔.

我用 俄語版 ˊ直接升級 說 解壓縮失敗.

楼主:
今天又增加了一台試驗品

喬安網路監視錄音機 主板一樣是雄邁的.

準備了下面 3種理論上可以開機的固件 直接燒錄 BIOS 后裝上機器

.... 全部不開機 ORZ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增加了一台試驗品

喬安網路監視錄音機 主板一樣是雄邁的.

因為你另外這台依照年代還有板號它對應的韌體只能是"" AHB7008T-LM "" 其他都不行...

至於另一台雙晶片的,刷不進去正常啦,因為bin檔裡面那個installdesc最後的資料得改成你的機器資料...
真想完整刷進去,要嘛接uart用終端機軟體下指令,要嘛直接置換俄語版dump rom裡面的img資料再燒.

网友D:
另外俄語版的韌體其實解開後去翻product資料,它支援的板子真實型號是AHB7032F-LM,而這片板子的確也是雙晶片hi3531+hi3532,所以你能開機起來,但是正正好就是在壓縮解壓縮影像的部分跟你的板子有差異.

置換法是能做一個完整的rom檔出來,但是無法保證開機沒問題,而且我也不知道要傳去哪給你,大概就到這了,我能力也僅能看懂rom而已,並無能力對該rom檔做修改重編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俄語版的韌體其實解開後去翻product資料,它支援的板子真實型號是AHB7032F-LM,而這片板子的確也是雙晶 ...

如果方便的話 請用免費檔案暫存空間把檔案上傳

並且告知下載網址 讓我抓來試試看 ……^^"

==================================
參考說明網址:https://free.com.tw/upload-express/
==================================

網站名稱:Upload.express
網站鏈結:https://upload.express/

使用教學
STEP 1
開啟 Upload.express 網站,將檔案拖放到中間框框就能上傳,前面有提到 Upload.express 對於單檔大小限制應為 4GB 左右,基本上應該不會上傳到這麼大的檔案,可以放心使用。

Upload.expressSTEP 2
Upload.express 允許一次上傳多個檔案,將檔案拖放進去後會顯示於 Your files,可以繼續加入更多檔案,最後點選「Upload」就會開始上傳。

Upload.express
傳輸時會顯示目前的上傳進度,測試上傳單一檔案接近 10MB 速度相當快。

Upload.expressSTEP 3
上傳後 Upload.express 會產生下載鏈結,網址後方的數值是隨機產生,不用擔心被別人猜測網址而取得下載鏈結,此外,也可透過 Email 方式直接將檔案的下載鏈結寄給對方,這部分和一般免空的功能大同小異。

Upload.expressSTEP 4
要如何從 Upload.express 下載文件呢?很簡單,點選 Upload.express 下載鏈結,會看到如下畫面,按下最下方的「Download all」就能將所有檔案打包一次下載,每個檔名後方的下載按鈕能夠個別下載每個檔案,最下方會提示這些檔案的過期時間。

Upload.express
值得一試的三個理由:
開啟網站將檔案拖放進去就能上傳並產生分享鏈結
支援單檔 4GB 大小,檔案保存期限為 7 天
可批次上傳檔案,下載者亦能一次打包全部下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的話 請用免費檔案暫存空間把檔案上傳

並且告知下載網址 讓我抓來試試看 ……^^"

https://upload.express/download/5eea1d7849b7f90001a30cb7
請試用,不保證一定能用。

因為user-x.cramfs.img 是客製化用的檔 能變更的項目非常非常的多。
custom-x.cramfs.img 是存放影像編解碼設定檔以及字型+多國語言檔
logo-x.cramfs.img 就只是張logo圖
web-x.cramfs.img 是 WEB UI的各個檔案
romfs-x.cramfs.img 是linux系統
另外其實在整個rom最後位址還有個 512kb的是用來存放整台機器的設定/接了哪些週邊的區塊,那個地方有舊機器的資料,可能得執行factory reset才能完整重置那區塊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upload.express/download/5eea1d7849b7f90001a30cb7
請試用,不保證一定能用。

忙女兒畢業 現在才有空來測試..

該檔案經測試燒錄裝上後機器後,開機 出現開機 LOGO 然後就 ... 無畫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