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ATX模組化缺線組解決方案

楼主(2020-05-11):
感謝咖啡哥的五顆大功率(及蔡兄贊助酷幣),有PFC電路,半模組化ATX,已修好三顆,常遇到缺線組的問題,連接頭有兩種,6P與8P
。想說;不好找,回收的舊線組,有模塊.線材,只有規格不同,自己DIY反而較快,過程如下;

1.以前拆2P接頭,做的小工具,以為能派上用場,結果須兩邊同時頂開。

2.於是又做這個工具

3.如果有一樣的接頭,位置不一樣,只須拆下,重插即可,我的需求SATA 5及風扇擴充用的大4P,找回收堪用的接頭及線組改裝,先拆6P公頭

4.終於分解開了

5.比對材料是否正確

6.找所需的線組,當然是沒接頭,先把線整理,剪整齊

7.還欠東風,裡面的金屬母針頭(不知甚麼名稱),不知怎麼買,只好拆光鮮的舊品,用自磨的鋼針(工作上常用的六角板手,斷掉了,再利用),小心翼翼的拆下(要小心別刺傷)_

8.拆下了

9.沒壓著工具,盡量壓緊

10.電線塑膠皮還不要壓,先焊錫再壓,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11.需要的規格

12.大多數的位置是一樣的,插入後

13.最好試一下,各顏色線,電壓是否正確,較保險。

不知有更好的方法嗎?提出給大家參考謝謝耐心觀看

网友:
退針(pin)器做的真好。

网友A:
模組化的電源供應器我也撿過,但心中總有疑惑?為什麼要標榜全模組化捏?20+4的總要有吧,CPU外加電源也要有吧,就算是現在不用光碟機,硬碟也要有個SATA的電源吧?顯示卡的12V就不一定需要,大4PIN也不一定要,備用的SATA也只要有一兩個。

所以一定要的就直接焊接就好,多個插槽也會多個出錯的機會,各位大大認為如何。

楼主:
我認為是因為1、功率大線較粗2、可承受更多硬體的使用3、沒用到的,就直接取下,免占空間,好散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組化的電源供應器我也撿過,但心中總有疑惑?為什麼要標榜全模組化捏?20+4的總要有吧,CPU外加電源也要 ...

也是看人用啦..

像牛手上這一台 CoolerMaster RS-550-AFBA-G1

牛打算只用到它10P的PS-On做開機
然後, 一組8P做單電源主機板的電源供應
最後, 一組5P做HDD/ODD的電源
這樣, 機殼內的線就很乾淨了..

話說..
有沒有痞友有撿到線的啊??
牛手上這台... 沒線... 一條線都沒有...
那個接腳的訂義, 還是找資料... 一隻腳一隻腳, 慢慢量出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是看人用啦..

像牛手上這一台 CoolerMaster RS-550-AFBA-G1

這個好像不一樣,不過可以改一下,請自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像不一樣,不過可以改一下,請自取

謝謝阿三哥啦~
那個6P的線牛有.. 但不合用...

牛有在網拍訂了一些 5557/10P/8P 的公殼
到貨後,把10P削掉一半當5P用...
這樣, 10P/5P/8P 就可以剪一般的Power線來改了!

网友B:
原來, 這種公殼的規格叫 5557
有了殼, 要自己改線就簡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 這種公殼的規格叫 5557
有了殼, 要自己改線就簡單多了!

請問針頭及退針工具,有得買嗎?啥名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針頭及退針工具,有得買嗎?啥名稱

都有賣!
找 5557 退針, 就可以看到公/母用... PS: 公母的退針柄是不一樣的!
另外, 5557 公/母的壓接頭也都可以找得到!

网友:
哇,又有得玩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賣!
找 5557 退針, 就可以看到公/母用... PS: 公母的退針柄是不一樣的!
另外, 5557 公/母的壓接頭也 ...

非常謝謝牛大,能淘金的,不只淘金而以,希望大家有收穫,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