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版本1909 出現帳戶異常

楼主(2020-05-12):
最近windows開機時頻繁出現帳戶異常登入警示,ip多是在國外如伊拉克,俄國等,大家有遇過這種情形嗎?

▼帳戶異常,需要手動輸入密碼進行驗証,

▼查詢登入歷史,登入失敗的IP在國外

网友A:
最近似乎駭客猖獗,請用系統還原,還原到沒有問題的時間點。

電腦請盡可能不要用 PPPoE 撥接,這樣會直接暴露在 Internet 上,還是躲在分享器後比較安全。 如果要開些特殊埠,也請更改所用埠號,不要使用預設的埠號。

网友B:
米建議把Window 10不使用或是來賓帳號都關閉,主登入帳號登入密碼強度加大,另外把這些曾經登入失敗的IP都封鎖掉,或是查看你是否上過某些惡意的網站,或是使用一些的軟體有異常往外連線的狀況,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似乎駭客猖獗,請用系統還原,還原到沒有問題的時間點。

電腦請盡可能不要用 PPPoE 撥接,這樣會直接 ...

原本也以為是我的電腦中木馬病毒了,研究了之後應該是帳戶被駭,登入裝置不同。所以我的電腦沒事,不用重灌直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建議把Window 10不使用或是來賓帳號都關閉,主登入帳號登入密碼強度加大,另外把這些曾經登入失敗的IP都 ...

謝謝,昨天把windows的密碼改成雙重認証了,並把可疑IP回報給Microsoft,希望有用。
應該不是中病毒,是帳戶不知為何洩露出去導致有人一直嘗試從遠端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