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詢問]MSI GTX 980 gaming 4GB 開機正常,但是無法顯示

楼主(2020-05-12):
原先是一路12V短路(如圖最後兩相),排除後正常開機但GTX980不顯示,post card停在85,表示顯卡問題。

參考資料

量測有3.3V Vgpu=0.9V(圖一下面八相for GPU) 、 Vvram=1.6V(圖一最上面兩相for VRAM)  、up1727Q旁的電感只有0.11V(不知道是不是PLL voltage)。
兩相的PCB線路有兩條斷線,不知道PLL volt正常是多少?

請問前輩接下來有什麼建議?感謝!

网友A:
這張980是大短路然後燒到PCB都穿透了吧!
這要拯救除非有圖紙不然根本束手無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980是大短路然後燒到PCB都穿透了吧!
這要拯救除非有圖紙不然根本束手無策

感謝前輩回覆!

沒錯!是燒到背面都快穿了~

還好只有兩相燒了,附近貫孔部份挖除黑碳。確定兩路阻值相近,才敢上電測量。

GPU右下的供電不太正常,up1727Q的Vin量測有3.3V進來。

目前找相關維修文作參考~

只會修短路的,BGA類的功力不夠~

楼主: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名人堂GTX780显卡开机显示器不显示故障维修

這一篇與目前狀況類似,不過...解法不是正統的方式。

還是先來量這顆的各腳位提供各位前輩判斷。

楼主:
up1727Q
VIN:3.3v
VDD:0.99v
LX:0.11v
POK:1.0v
EN:1.0v

POK 、EN測量兩腳是短路在一起(依方塊圖不太可能才對),datasheet中EN POK都是5V才會有Vout。

嘗試將3.3v接到POK使用,Vout沒改變。

再試看看將5V接過來,Vout是否會提高?!

若Vout沒變就必須使用上面那招了。

楼主:
5V飛線至POK,Vout輸出1.0v  DVI輸出有顯示了。

不過...主機板好像掛了?post card數字一直亂跳。不管clear CMOS也是一樣

如果主機板真的掛了,POK這個信號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強加5V好像也不太妥當?

補充內容 (2020-5-14 10:25 AM):
rst一直閃爍~

网友B:
引用 楼主:
up1727Q
VIN:3.3v
VDD:0.99v

你的 IC 資料是 ??

我查到的怎麼不太一樣 ?

我看到了~ 是 UP1727Q

我看到 UP1728P 去了~

VDD = 0.99V ??

加 5V 到 POK

F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IC 資料是 ??

我查到的怎麼不太一樣 ?

pdf檔建議Vin=VDD最小2.6V,或許可以拉3.3V過去給IC?

未加5v到POK,印象中大約FB=0.5v。

加了5V到POK,FB值沒有量。

依照PDF檔四通道波形輸出(page 8),EN 、LX、Vout出現後,POK最後出來。POK應該是output而不是input。

---------------------------分隔線---------------------------

今天凌晨測DVI有顯示,再測一次加5V到POK,Vout還是0.1v。

是我恍神看錯還是卡到陰!?

网友B:
引用 楼主:
pdf檔建議Vin=VDD最小2.6V,或許可以拉3.3V過去給IC?

未加5v到POK,印象中大約FB=0.5v。

那你有 VIN=3.3 為何 VDD 會是 0.9 V

還是你認為這顆壞了 ?

要不然 没有 VDD 怎麼會工作呢? (好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 VIN=3.3 為何 VDD 會是 0.9 V

還是你認為這顆壞了 ?

原先是覺得這顆壞了,後來加5V到POK/EN,Vout上升為1.0V。

或許IC應該是沒壞,只是供電條件不足,Vout才會低於標準值。

晚點我確認VIN附近的RC電路,順便加3.3v給VDD。並po出各腳位數據。

補充內容 (2020-5-14 08:40 PM):
會誤判應該之前測量POK與EN導通。
用放大鏡看是錫連在一起了,應該是probe刺太用力了,導致兩腳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 VIN=3.3 為何 VDD 會是 0.9 V

還是你認為這顆壞了 ?

感謝 J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剛剛量測VIN、VDD阻值,VIN只有不到1K歐姆、VDD幾M歐姆。

正常的各腳位數據:
VIN=3.3v

LX=1.06v
EN=3.3v
FB=0.59v
POK=3.3v

post card也順利不卡85~DVI顯示正常,進入mint檢測是否正確抓到顯卡。

再來就準備燒燒甜甜圈、嚴刑拷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J大,一語驚醒夢中人!

剛剛量測VIN、VDD阻值,VIN只有不到1K歐姆、VDD幾M歐姆。

你退步了哦~

P.C.R   (NO POWER NO WORK)

POK = VDD 是 OUTPUT 没錯~

楼主:
OS: Mint 19.3 x64 ,執行Superposition 的結果。
heaven相較於superposition負載要重,跑幾秒鐘就飆到70度,VRM散熱片手去觸摸會燙手。
twin frozr V的風扇機制,效能溫度不是很滿意,VRM這顆風扇理論上應該都要一直轉動才是,而非隨溫度停止或加速運轉。
目前有兩個方案:
       1.修改VBIOS風扇機制
        2.直接修改電路讓『VRM風扇恆轉』,該顆風扇接上7V(12V - 5V)作替代方案。

補充內容 (2020-5-19 08:20 PM):
參考GTX980 review,未超頻燒機最高溫度落在70度且是VRM的位置。
與實測相去不遠,何苦庸人自擾,所以VBIOS不修改了。
針對背面VRM加一顆5V風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