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鋰電池的壞得很古怪, 電池保護芯片 CW1073

楼主(2020-05-12):
物主說一次買了兩只, 裡面的用料不同, 連 PCB 設計和廠家都不同. 用不到一個月, 其中一個就機王了, 據說突然用著就GG. 退運到淘寶店換新要600元過外, 賣的說死都要拉回屍體才願意換新, 有序號有購買單據有視頻為證明都不行, 據說是台灣廠家的大陸貨. 也對, 這年頭人心都是.....台幣也好幾千.

為了客服這樣就火冒了一下, 然後決定丟掉前, 流落到俺手裡作為玩具, 死馬一只.

一個綠標, 因為藍色LED超刺眼, 拆了調低所有 LED 的電流, 都不明白設計的想啥, 反正沒壞破壞保固也就那樣, 沒差, 也順道比對比對.

另外一個紅標就是機王, 紅標, 因為有電池組替換, 很快速鎖定故障的電池組, 偶發頻率很高, 半小時內反覆好幾次這種故障.

電池蓋的 PCB 印字也充分顯示了彩蛋所在, GO_battery 容易理解, GO_KONGZHI 就比較不好了, 想了一陣子, 用老外的思維看前段, 再用國語拼音的思維想後段, 終於明白. 大概意思是 "接電池", "接控制", 到底設計者是老外還是華人, 猜不到.

這個按摩器的電池組比較怪, 淘寶找不到, 用的是便宜的大碗的電池保護芯片 CW1073-DS V1.3
http://lechamp.com.cn/UpLoad/201807/2018071835615453.pdf

壞掉時電池組輸出只有 10.5V, 根本不明白它為何這樣, 逐個電池芯測量, 靠近 P- 的最底端的點出 -9.5V, 想不明白它的套路, 好像是電池斷路偵測結果. 偶然電池組又回到 24V 正常, 但是反覆故障.

拆解電池組再單獨測量, 果然那顆 0.1V, 放著幾天, 偶然有4V電壓輸出.

電池板好像沒壞, 換掉那顆電池芯, 組回去測試了半小時, 算好了. 物歸原主大概就不火了.

网友A:
這種按摩鎚去年也想買一支回來鎚看看,後來想一想以前也買過好幾支按摩器,都是按沒幾次就丟在一旁,最後就是被朋友A走......

网友:
故障要換想新品 ,
寄回故障品
合理啊!

网友:
故障換新品要寄回舊品是很合理.但是運費算誰的?買海外東西討厭就在這邊.便宜的可以當運氣不好.丟掉算了.貴的就心疼了.寄回去的運費貴森森.而且運氣不好換回來一個同樣問題的.那就傻眼了.有些還是買台灣店家貨划算.至少期限內.免費換新或是免費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摩鎚去年也想買一支回來鎚看看,後來想一想以前也買過好幾支按摩器,都是按沒幾次就丟在一旁,最後就 ...

我也買了一支,因為我兒子幫媽媽按摩都亂按,不是太輕就是太重,所以也買了一支一千左右的筋膜器,還蠻好用的啦~但不能拿來按腳,會麻麻刺刺的,應該是肉太多造成的~哈

网友:
我也覺得故障品寄回賣家是合理的,個人也是小賣家之一之前賣了個電子鐘客戶反應時間不準,看他拍給我的影片時鐘是進入設定調時模式所以才不會走時,結果線上教學了老半天客戶搞不定,就突然消失了兩天;兩天後我問他設定的如何,他回說不能用丟了;我說你最少要寄回商品讓我檢修,確定是我的問題運費我會付擔,你突然一聲不坑的就丟了,我要怎麼確認商品的問題。

一整個滿火大的,後來老婆說要多從客戶的角度想,你花了幾百塊買了個不能用的東西不是也很火嗎?想想也是就退了他八成的錢…其實就算是固障品我收回來也可以當零件來維修…這年頭錢真難賺…

网友:
故障品寄回賣家是合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摩鎚去年也想買一支回來鎚看看,後來想一想以前也買過好幾支按摩器,都是按沒幾次就丟在一旁,最後就 ...

突然發現,你們那邊很容易"交換物品"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6串的電子商品!!

网友:
掏保 之前遇過 一次 褲子他 發錯大小 買家 說 運費 順豐到付!給他們付!!!
有買過行車器錄器 壞掉 也是花159順豐寄回!!
買大陸的東西要有心理準備 不是少寄 就是 東西壞的機會很高(電子產品)

网友:
對岸這種都是回收電池芯,粗製濫造的東西,我也買過。基本上如果沒有用正規動力電池,很快就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