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眾先進!『.pKg』的檔案如何轉成『.bin』檔?

楼主(2020-05-13):
如題所示:
有時網路下載的pkg檔(只能用於usb更新),無法用燒錄器直接燒寫入
付費徵求:
不知哪位先進可以幫忙?將pkg檔轉成bin檔
無論如何…先感謝囉…

网友:
我以為只有 IMG 沒想到還有 PKG...

网友A:
放上來, 看看用何種pa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上來, 看看用何種packer

感謝先進回覆…
檔案大,無法上傳…
可以私下連敘嘛?
加賴:(0928029525)謝謝…

网友B:
這不是 LINUX 常見的嗎?  macOS 也是

有軟體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 LINUX 常見的嗎?  macOS 也是

有軟體可解

EPROM的韌體.

楼主:
是NAND FLASH的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 LINUX 常見的嗎?  macOS 也是

有軟體可解

願聞其詳…

网友:
沒看過。請google大神幫忙找的,有不少類型都是 .pkg副檔名。

檔案副檔名 PKG 簡介

....沒想到有17種

网友:
https://www.sendspace.com/

有考慮上傳這個空間?

网友:
解開也沒用,格式不同,一個是映像檔,一個是廠商自訂升級檔,通常不能轉換的。
Smart TV本身就是『安卓』系統,要以玩UNIX的方式來玩。
目前只有按高人指導您的方式或買一顆有程序的NAND FLASH來維修。
還有一個辦法RT809H的量產軟件功能,能做引導,來用USB升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回覆…
檔案大,無法上傳…
可以私下連敘嘛?

那些聯絡方式都沒有用到
你試試看傳到github
https://github.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回覆…
檔案大,無法上傳…
可以私下連敘嘛?

google driver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