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RA-32DC6液晶電視程序求助

楼主(2020-05-13):
請問各位師傅是否有RANSO,型號RA-32DC6這塊主板的程序呢?能否提供?感激不盡!
故障情況為,上電亮綠燈但螢幕背光皆無反應

應該是韌體的問題
^^

网友A:
上電亮綠燈.是一插電就亮綠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電亮綠燈.是一插電就亮綠燈嗎?

是的
有刷過禾聯的hd-32dc5的韌體
可以開機,功能都正常,但就是倒屏...
ㄏ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刷過禾聯的hd-32dc5的韌體
可以開機,功能都正常,但就是倒屏...
試試這個看看

HERAN HD-32DC6 EN25Q64.rar (3.54 M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刷上去了
一樣是倒屏
ㄏㄏ

网友B:
試一下
HERAN HD-32DF8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 韌體程序分享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t=HERAN%2BHD-32DF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一下
HERAN HD-32DF8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 韌體程序分享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 ...

這個也不行
同時,這一個韌體大小為4M
原先備份下來的韌體是8M
目前在刷回去HD-32DC6......倒過來使用^^

网友:
主板型號--面板型號--

楼主:
照片來了
1.軟體版本

2.背面型號
3.主機板
4.面板型號
以上
^^

网友:
3.49 MB, 下載次數: 27

网友C:
HD32DC8-面板SDL320HY用-------32DC5是RDL320HY-------希望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32DC8-面板SDL320HY用-------32DC5是RDL320HY-------希望能用

可以用喔!
螢幕顯示正常了

同時,刷入後軟體版本是一樣的
感謝您的支援
^^

网友(2020-06-19):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